实地3v/5v待机供电维修 HP_4321S_SX6(HM55)的主板

楼主(2016-01-21):
实地修的第三块待机故障板,修了太久。不过学到不少,所以发出来。为方便大家阅读,先发精简的解决过程和结果,再发除修好板子以外的东西。

1.大致看了下板子,区分出各大电感,对地打值无异常,上电,0.20A左右。那么先看板号(如下图)

2.修待机板,所以很明显无3v5v。量公共点,0v不正常,查电路图找到隔离管(如下图)

3.既然PQ9P和Q11未导通,自然没有公共点电压。PQ9P和Q11分别受控于VCC1_POR#_3和ADP_EN(这里可以看出来这板子是EC先工作,公共点电压在其后出现)。好流弊的样子,然而我选择走捷径2333----直接让PR123接地,形成分压导通隔离管PQ3产生公共点(如下图)

4.公共点有了,3v5v没出来,说明还有其他故障。那么该查待机芯片RT8206工作条件了,6脚供电脚IN为18.10v,4脚线性开启脚4.93v,1脚REF脚为2v,7脚线性输出为2.01v明显不正常(其实6脚芯片供电脚就已经不正常了,由+VIN_PCU经一电阻PR294供给,理应为之前强行拉出公共点测得的19v,相差约1v)。(如下图)

5.既然7脚线性输出为2.01v明显不正常,那就先查此路。(如下图)

6.输出脚5脚被拉低,那么再追查5脚的+3VPCU,发现去了N多地方→(我的内心是拒绝的)→烧机→EC微热其他元器件无热度→换EC→上图五脚不短了→装回上图芯片→待机芯片5v线性正常了为5v。(此处省略一万张图片)

7.还是无3v5vPWM输出,接着上面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无PWM开启信号。(解决思路和办法如下两图)

8.人为供电给14、27脚后依然未出3v5v(我的内心是崩溃的)。继续查芯片待机条件,既然有PWM开启,那就直接查PWM电路了,查到少了一电阻(如下图)

至此3v5v出来了,维修结束。

其他:
新手拿到这板好多问题遇到了都不能确定,得到同学陈庆皋和黄赞的帮助,还有强哥耐心指点,不胜感激
此板故障比较多,修到后来都修晕了,前两块待机故障板都修出来的问题,这板同样遇到相同故障都卡壳了
图纸、板子丝印也坑爹,图纸上有的PR244实物板子上居然是PR321,点位图更离谱。最后用万用表跑出来的,EC是SMSC1091的比较难找,只找到一块还是鼓包的。。。好在没短路,还能靠飞线修出3v5v,都是泪

网友A:
呵呵,修待机好复杂,支持下咯

网友B:
新手都是这么过来的。跨过第一片就顺了
后面的路会越来越顺利的!

网友C:
分析得清楚,真厉害你,去迅维实地学习就是不一般,我也想去充充电,就是没时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修待机好复杂,支持下咯

也有简单的故障,只是这个故障比较多。多谢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手都是这么过来的。跨过第一片就顺了
后面的路会越来越顺利的!

是的,现在和来迅维之前天壤之别
多谢饼哥二期的悉心教导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得清楚,真厉害你,去迅维实地学习就是不一般,我也想去充充电,就是没时问

修好再总结总结,回头想想维修中的疑虑,分析思路应该会更好
有时间就来吧 ,实在没时间的话多看帖多交流也受益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现在和来迅维之前天壤之别
多谢饼哥二期的悉心教导哈

有收获就好!
花半年时间把学习到的东西全部整理一下,有时间再回来多听一下,或远程多听一下,会有更大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收获就好!
花半年时间把学习到的东西全部整理一下,有时间再回来多听一下,或远程多听一下,会有更大 ...

我已经打算好学完回去修4个月左右,
然后今年暑假再来听一遍

网友:
羡慕能去基地的人~

网友:
实践不断 学习不止

网友E:
依我看无论修什么都是个心态。抱着无我的心态,不求速修的心态,尽力修的心态,不畏惧也不妄想的心态去修,会有惊喜的

网友:
又一个大师出来了

网友F:
看到adp_en短接好眼熟,仔细一看,这不是上个月我修的板子吗,那是中间针检测信号,插上适配器才能导通,好好学,祝你早日成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到adp_en短接好眼熟,仔细一看,这不是上个月我修的板子吗,那是中间针检测信号,插上适配器才能导通,好 ...

中间针7脚我飞线试过,我记得好像没用,EC短路了的

你上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中间针7脚我飞线试过,我记得好像没用,EC短路了的

你上次遇到什么问题?

可能不是的吧,我那块板子ec烧了,然后换的一个1091的好像记不清了,也没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能不是的吧,我那块板子ec烧了,然后换的一个1091的好像记不清了,也没整好

对的,就是kbc1091,那没整好最后这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依我看无论修什么都是个心态。抱着无我的心态,不求速修的心态,尽力修的心态,不畏惧也不妄想的心态去修, ...

恩,这样可以找真正故障点,时间富余的话这样修确实能收获很多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的,就是kbc1091,那没整好最后这么办?

哦,我当时修的全板,到你这造个故障就变成待机了。。那个ec是1098的烧了,后来找强哥要ec,强哥说没有,我在料板上找了个1091换上去了,脚位不吻合,报废了,你找个1098的ec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我当时修的全板,到你这造个故障就变成待机了。。那个ec是1098的烧了,后来找强哥要ec,强哥说没有, ...

我去  笑死我了23333。。。电路图上确实是1098,我看板子上是1091,我当时还以为两个是可以替换的。。。
我找强哥要,他也说木有,找料板只找到一个1091还是鼓包的。。。换上去就没短路了2333

网友:
理论结合实战

网友:
看来实地是个好去处啊,兄弟们上啊

网友G:
其实我也好像去实地学习下,感觉好不错啊

网友H:
短路最好修了,呵呵,烧烧就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也好像去实地学习下,感觉好不错啊

有时间就来吧  这边理论讲得很好,1年之内可以反复听

我都打算今年暑假再来免费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短路最好修了,呵呵,烧烧就好,哈

看来是个烧机能手啊

网友I:
顶,学习了,17脚BST1起什么作用?

网友J:
修得不容易啊,加分支持发贴。同时又复习了下。感谢分享!

网友K:
修得太赞了,有理有据,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I:
顶,学习了,17脚BST1起什么作用?

自举升压脚位
在PWM电路中非常重要的脚位,升压作用
PWM又是主板里最重要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得不容易啊,加分支持发贴。同时又复习了下。感谢分享!

多谢支持  温故而知新哈

网友:
水贴水在第二页很少人看到,要小心别水在第一页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得太赞了,有理有据,思路清晰。

谬赞谬赞,修的过程中还是犯了不少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