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0 时不时白屏 简修

楼主(2016-01-21):
机器型号:Z580
机器故障:时不时的白屏  外接正常
维修思路:屏幕3.3供电
机器拆开后 裸板点亮 正常 检测接口处 3.3V正常
过一会后开始白屏 趁这个时候 检测 发现3.3V已然有了变化
3.3 变成2.6

检测G极电压 为4.138 未能使其完全导通

取掉G极电容故障依旧  横移上拉电阻 有阻值正常
于是拆了Q65 电压正常完全导通

于是更换其Q65 故障修复

亮图

这个电路 运行过程就是 待机模式下 Q1 2脚无电压 上拉的+5V导通两边Q65 使其不输出控制电压+15v以及输出的LCDVCC 当然待机的时候+3V 也是没有的
触发后 Q1 2 为高导通上拉的5V 使其Q65两端截止 并其他地方输出+3V  然15V已至Q4使其完全导通 (个人见解 )

网友A:
熟练才有今天的简单,分析得很好,风扇清理一下吧!

网友:
是Q65坏了吗

网友B:
挺好的,分析的不错,就这样就能修好笔记本么?那我也能修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熟练才有今天的简单,分析得很好,风扇清理一下吧!

no  我还指望着下次来修显卡呢

网友:
是的         很显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分析的不错,就这样就能修好笔记本么?那我也能修修了~

可以尝试啊 并不是很多的机器都是难的故障 有一些也很简单的  可以上手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故障,下次有思路了

网友:
这个可以直连

网友C:
........是可以直连 但是呢 我可是好公民 祖国的花朵 当然规矩修机器昂

网友:
维修思路比较清晰,以前也遇到过,3.3供电问题造成的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不会是隔着不远把

你呀的 老实交代你的来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直连 但是呢 我可是好公民 祖国的花朵 当然规矩修机器昂

你是祖国的花朵你是祖国邪恶的花朵。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很快就找到故障点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这种上电性能不良和断电测量正常的管子不好排除发现,楼主思路异常清晰判断准确,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