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143 裸板电流0.25 简修

楼主(2016-01-21):
机器型号:索尼的什么玩意太长 记不住
机器板号:MBX143
故障  裸板0.25电流 不出1.05+1.5
维修思路:供电  开启 后继
不知道这款机器 这个问题算不算通病 我这个是我遇到的第三台了
简修 就是直接戳重点
拆两个电感后的两个转换MOS管 拆了两个后 上电 电流0.4
于是装上一个 留下PQ57 不装 因为上次的都是这个有问题
检测MOS管 控制脚位

电压还行 没啥大问题   装管上去
果然昂  还是这个PQ57问题 装上去 电压就不输出1.05+1.5

直接装上管子 割开后继 发现故障依旧 那么这个就是管子边上的问题了

打开图纸 发现输出端有一个电容 直接扣掉

两个电压输出了  这个和以前的有点不一样
以前的那个电容没问题 直接直连的

亮机图

网友A:
怎么也要给装一个电容啊~

网友B:
又是简修,我看着都头痛,这么复杂还 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要给装一个电容啊~

我是没说而已 有装的 你看看我上面的图片 电容是不是被我换了昂 修好了才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是简修,我看着都头痛,这么复杂还 简修

好好说话  大神还调侃我 加分没 快当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好说话  大神还调侃我 加分没 快当当

没分了,你又不缺分,要就明天才能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分了,你又不缺分,要就明天才能加了。

我想换东西 但是有舍不得 只能发帖赚分 顺便给走了歪路灌水的朋友 做个示范 简修的帖子一样赚分

网友D:
缺少电压 不会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分了,你又不缺分,要就明天才能加了。

我缺分  给我加点分

网友B:
是哟,你的分不见了,前些时候见你过万分的,送女朋友了?

网友E:
没看懂楼主修的哪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哟,你的分不见了,前些时候见你过万分的,送女朋友了?

被打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楼主修的哪个供电

索尼的这个主板 电感电压出来后 还联通着转换管的  芯片输出两个电感电压 后面就有两个或以上的转换管 后面的短路会导致电感电压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少电压 不会掉电吗

没注意  =    =             这个不是重点

网友:
楼主这个那个电压

网友F:
以前的那个电容没问题 直接直连的?罩罩你确定是电容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那个电容没问题 直接直连的?罩罩你确定是电容直连?

尼玛昂 管子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想问,我们是不是隔得很近哦

我了个去 你是谁昂

网友:
楼主:这是转2级电压的吗?

网友:
我注意到桌上那个烙铁座子有点历史了,而且修的那么快、准,想必此人非凡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