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读U盘,但USB鼠标、键盘经常无法识别,蛋疼问题求解?

楼主(2016-01-21):
未来人类X511,之前是USB数据短路导致所有USB不能用,果断换桥而且是连换了两个新的,无论在系统还是PE,能读U盘,但USB鼠标、键盘经常无法识别,怀疑过供电,直连过去还是一样。现在查到USB供电转换8脚芯片,拆下量主板的第5引脚无对地阻值,怀疑此信号到桥中间断线不通。
另外请问有没有那位有这个板的图纸,有的话帮忙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A:
USB旁边的电容也换换

网友:
找图纸要发机器板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旁边的电容也换换

为排除,以前早已更换。

网友:
看这个桥的级别最起码hm7x以上

网友:
话说你这是USB3.0接口吧?打上3.0驱动就能用了。。。

网友:
能读优盘,鼠标就能用,可能是供电不够吧,往这方面想想,信号线不会导致鼠标不行 U盘能读,U盘也要信号线。

网友:
USB供电芯片:  1脚  接地 ,  2  3脚供电   , 4  开启   ,5   到桥    ,678  输出   5脚无对地值  你的桥掉点没  跑一下电路看看5脚到桥之间有没有其他原件

网友:
裸板都认不了吗?还是进系统不认?正常U盘都认就不存在键盘鼠标了,是不是3,.0的驱动没有打上?

网友:
2.0能过,1。0为什么不能过,是不是跟BIOS有关系。

网友:
*脏话* 能认U盘,不能人键盘鼠标?还有这种故障,楼主系统排除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是不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检查检查USB 3.0芯片看看。

网友:
个别同志请看清楚问题再回答,系统和PE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