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 掉电求助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1-21):
机器:三星RV411  板号:BA41-01425A故障:进PE掉电 进系统掉电 有时候不会掉 很少
维修过:NEC大电容换成330.4个。还是不行,加到6个,还是一样
BIOS刷过 故障依旧 把PRTC_BAT两个电容拆了 南桥换了 故障一样还是会掉
遇到过的师傅指点一下 没有思路了 希望回复重点 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图片是拆的那两个电容 不知道对不对 大家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哪路电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哪路电压有问题

就知道找我的缺点说 不会用示波器 买回来了 但是只会测掉电的电压出来没有出来 还不会抓波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供电回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