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V星 MS-7623 VER.2.3 880GM-E41 能触发 风扇转 无复位 不跑码 北桥 215-0752016

楼主(2016-01-22):
MSI V星 MS-7623 VER.2.3 880GM-E41 能触发 风扇转 无复位 不跑码
北桥 215-0752016 南桥 218-0660017

       拿到手无复位 不跑码,这种板看到这种桥当然是先干干桥啦!干后无果,刷刷BIOS啦!刷后无果!看来是想偷懒是不行滴。测量下内存供电已经正常,VCC_DDR 1.5V正常、VTT_DDR 0.75V正常,CPU供电没有,VCCA_1V2 (SB CORE POWER 1.20V 南桥核心供电)没有,VCC1_1 (NB 1.1V POWER 北桥供电1.1V)没有;

好了,先从VCCA_1V2入手吧,

1_2VREF供电来源于IO的85脚,
VCC1_1,

1.25VREF_NB供电来源于IO的86脚,

       这时候我以为换了IO就可以了事,换,无果!原来还需要IO的84脚VREF EN为高才出这两个电压,

       VCORE_VLD要为高,追查到这里,CPU供电芯片,这是芯片输出的PG信号,所以要往上推,只有EN正常,输出电压正常后才有这个PG的开漏输出,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追查EN的来源了,

       VCORE_EN#要为低,那VCORE_EN就要为高,实测Q18的G极只有0.5V,不能使之导通拉低VCORE_EN#,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电路,只有当2.5V和1.5V都正常后才会拉低Q17的G极使之截止而不影响VCORE_EN得到VCC5_SB的上拉,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绕口,读多几次就顺口了,哈哈。在正常的情况下,VCORE_EN应该是5V。把Q17摘下后一样,证明RN34这个排阻坏,是472不是822哦,用一个822的换上去,嘿,成功了!上电跑码刷刷刷......显示,测量各点电压一切正常,到此修复!RN34拆下来量各脚的阻值也有4.7K,估计是脚位间串阻了吧,反正就不要深究了。

       修个板子时间很快,发个贴就花时间了,累得我腰酸背疼,这不!又是凌晨1:09了,希望版主能帮加加精,各位同仁能++分。我就发贴更有激情了!

网友A:
华硕822,V星就472

网友B:
F7889F的工作流程楼主把握的很熟,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工作时序的,有资料可以共享吗?

网友C:
又是排阻的问题。。。。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822,V星就472

赫赫,V星的472也不算什么通病,小8脚倒有点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7889F的工作流程楼主把握的很熟,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工作时序的,有资料可以共享吗?

其实我是猜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看到旁边就有个EN脚,这不有EN开启才有其它输出吗!谁知道居然给我蒙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排阻的问题。。。。哎!

上一次你修的排阻问题是在哪一个位置?分享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分析得很好啊   时序理解的很透彻

网友:
功力太深厚了,学习中,图片很高清,很清楚,赞一个。

网友:
主板实在修不好就换,现在觉得修主板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是猜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看到旁边就有个EN脚,这不有EN开启才有其它输出吗!谁知道居然给我蒙对 ...

就是按AMD的时序来啊。。。先有内存再有CPU电压再到桥总线。。。

网友:
看到修主板的大师 只有膜拜了

网友:
按时序来直接测U供电更快。

网友:
技术到位  多发帖

网友:
华硕是排阻门,msi也来排阻门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还下的472以串电

网友:
V星的排阻也爱出问题!?

网友E:
到底是无复位,还是不跑马啊?这是两个故障,为何感觉你把他们说成了一个故障 了??

网友:
这个前面应该先找cpu 的EN吧。。时序好像先有VCORE吧

网友F:
V星的这种设计  换排阻和那个双三极管比较多,,还有就是直接拆靠近芯片的那个管子  有的可以  有的好像要复位一下才跑马

网友G:
排阻坏的,很难测量,只有楼主功力深厚才分析得出

网友H:
CPU供电都没有  怎么去修那个什么VCC1-2呢

网友:
环环相扣,技术杠杠的,可惜现在怎么只能加两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无复位,还是不跑马啊?这是两个故障,为何感觉你把他们说成了一个故障 了??

先是无复位,然后就不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V星的这种设计  换排阻和那个双三极管比较多,,还有就是直接拆靠近芯片的那个管子  有的可以  有的好像要 ...

好的,谢谢你的指点,我都记录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排阻坏的,很难测量,只有楼主功力深厚才分析得出

谢谢你的好评,排阻坏的情况确实不容易找,体积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都没有  怎么去修那个什么VCC1-2呢

我是以为CPU供电后出的,谁知道这个AMD的时序不同,我理解错误,下次改正

网友I:
这个机子是有这个通病的,修得快但三两句话是说不清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子是有这个通病的,修得快但三两句话是说不清这个原理

好,既然有人碰上同类的故障,我就记录下来作为通病。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思路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是无复位,然后就不跑码了!

哦哦!我说了,我还以为我一直学的东西出现巨大的偏差了呢!~

网友:
那到底是哪个电压先出来啊?

网友:
修这板我直接就换这排阻,修过好几片了

网友:
不错 楼之技术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