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花屏彩色渐变,有时恢复正常,高手帮看看什么坏了?

楼主(2016-01-22):
aoc显示器花屏彩色渐变,有时恢复正常,高手帮看看什么坏了?

网友:
看看屏线,或者逻辑供电

网友:
逻辑板供电和程序,修这个有难度

网友:
先换根屏线试试,不行再找其他原因,不过擦屏线一般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逻辑板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估计你解决不了了   液晶屏   逻辑板的供电   可以就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型号坏屏的多

网友:
先看看屏线。如果有点屏器用点屏器看一下,八成是屏坏了,三星的坏屏可是出了名的。

网友:
排除平线的问题,屏主芯片不良

网友:
查逻辑板电压看看

网友:
逻辑板主芯片或者升压或者程序

网友B:
你这个有俩毛病吧 驱动板和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屏坏了。

给专业维修的说是屏坏,我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有俩毛病吧 驱动板和逻辑板

可信:):)

网友:
逻辑板供电和程序

网友:
先换屏线试下,不行再换通用驱动板试下,慢慢排查吧

网友:
楼主不用再修了,已经是废屏一个了

网友:
查屏电压vgh

网友:
优先考虑屏电路。屏。驱动板。

网友:
清理一下屏线,不行的话,屏挂的可能性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