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Y470 电池开机不亮 外接电源正常使用

楼主(2016-01-22):
单电池 开机不显,,, 插上电源正常使用 ,,  充放电正常,,, 插上适配器开机之后拔掉适配器也是可以得,,,,,,,这能是那块地问题

网友:
自己顶   求大神支招

网友:
冲动芯片换掉先

网友:
充电
芯片 换掉先

网友:
电池不亮,总得看看主板在单电池状态时上电过程吧。能上电到什么地方?

网友:
可能电池电压过低,测测看电池隔离后的电压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