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DA0ZR6MB6F0 不显

楼主(2016-01-22):
单板:DA0ZR6MB6F0 REV:F,CPU--INTEL T4400,待机0.004正常,触发跳变到0.7左右不显,有时
跳变到0.7掉回0.4多不显,风扇常转。不上内存跳变到0.53不动。刷写BIOS无效,BIOS有错待机
0.002不触发。WIFI的22脚复位脚有3.3V电压。
WiFi
cpu
不触发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感觉应该亮了啊。如果没有暗屏,那就查显卡供电吧,在就试加焊。

网友:
主板缺供电吧..

网友:
查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好,全面检查下工作条件,有结果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