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怎么让远程桌面记住密码

楼主(2016-01-22):
如果在Win7上进行远程桌面连接的时候,想要将输入的密码保存下来,不用每次都要重新输入密码,那要怎么设置呢?下面为大家带来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推荐:win7 64位旗舰版下载(win7zhijia.cn/xitong/)

1、单点win7系统开始菜单——“运行”,然后输入“gpedit.msc”确定;

2、打开本地组策略后,依次展开:计算机配置 > 管理模板 > 系统 > 凭据分配;

3、双击右侧列表中的“允许分配保存的凭据用于仅 NTLM 服务器身份验证”;

4、选择“启用”,然后点击“将服务器添加到列表”后的“显示”按钮;

5、在值处添加“TERMSRV/*”不包含引号,如下图;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4194.html文章链接

网友:
这个没用过,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用得比较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