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宽带连接出现711错误代码解决方法

楼主(2016-01-22):
win7宽带连接出现711错误代码解决方法

  准备进行win7宽带连接时,屏幕出现了无法连接网络或是无法加载远程访问连接错误的现象,由于很喜欢禁用不常用的服务,所以问题一出现首先想到的是系统内部服务被禁用或是停止所引起的,还有微软更新win7之后此类问题也会出现,下面整理了几种解决win7宽带连接出现711错误代码的方法。

图一win7宽带连接出现711错误

  第一种方法:针对于win7用户

  1、在开始菜单的下方搜索程序文件框中输入“services.msc”按击回车,打开服务。

图二win7宽带连接出现711错误

  2、在打开的”服务器中找到Remote Access Auto Connection Manager服务,右键单击该服务并点击“启动”。启动后再次尝试连接网络,该服务若是无法启动请继续看解决win7宽带连接出现711错误的以下步骤。
  在目录中找到windowsEvent log右键单击启动

  3、在开始菜单的搜索框中输入“regedit”点击回车键,打开注册编辑器。

  4、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确认是否存在“Parameters”,若存在,请右键点击该项并点击“导出”作为备份,如果删除该项后发生其他问题,可以双击该文件导入注册表作为备份将eventlog下的Parameters文件夹右键删除。

图三win7宽带连接出现711错误

  5、再次打开服务,依次找到以下四个各服务并右键启动:

  Windows Event Log
  Secure Socket Tunneling Protocol Service
  Telephony
  Remote Access Auto Connection Manager

  6、再次确认是否能够连接网络。

  第二种方法:卸载更新补丁
  进入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左边查看已安装的更新,找到kb917606,右键选择卸载。

  第三种方法:批处理文件
  第一步:在桌面新建一个记事本文件,输入:
  @ECHO OFF
  takeown /f "C:WindowsSystem32LogFilesWMI" /r /d y && icacls
  "C:WindowsSystem32LogFilesWMI" /grant administrators:F /t
  然后另存为711.bat。

  第二步:在开机菜单的搜索窗口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器,依次点击“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脚本(启动/关机)。

  第三步:双击屏幕右边的“关机”项,在弹出的“关机属性”对话框中点击“添加”按钮,将711.bat添加为关机脚本,退出组策略窗口。重新启动计算机,设置完成。

  第四种方法:命令提示符

  输入cmd,然后在输netsh winsock reset,回车,重启。win7宽带连接出现711错误的问题就可圆满解决了,此方法只适用于win7用户。

  综上所述便是win7宽带连接出现711错误代码的解决方法了,可以按照以上方法来进行操作,总有一种是适合自己的方法。

网友:
一般看见711代码 就是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
解决可以但是不赚钱,重装系统还能赚一点

网友:
重装系统省事

网友:
第二种方法:卸载更新补丁?

网友:
一般方式都是重做系统,自己可以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