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6592p图纸信号求助

楼主(2016-01-22):
仁宝的图纸分布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一目了然的。然而今天看这个图有电不明白了。。特来求助高手大神们

+pwr_src   就是这个信号。从字面上看有点熟悉。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目录上看应该是开启后级电压的信号。但不知道为什么追图纸的时候发现这个信号都作为上管的上拉电压。相当于公共点的感觉。、,,

就是这个芯片发出来的这个信号,求高手们指点  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发出的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和这个信号的用处。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这个电压就是公共点电压。   19V左右。  后面的是选择电路,是选适配器供电呢,还是电池供电。

网友:
电压分布图,跟电压时序控制图是两种概念,, 你说的是控制信号图,,

网友:
最确切的答案,去问饼哥吧。

网友:
呵呵,不用纠结不同的机器图纸有不同的表示方法,这就是公共点电压

网友:
看它的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PWR_SRC=SOURCE POWER,电的源头,电源,公共电压,就是这意思。

网友:
这图弄的有点绕。

网友:
这哪是什么信号啊,明明就是公共点电压

网友:
‘’从目录上看应该是开启后级电压的信号。但不知道为什么追图纸的时候发现这个信号都作为上管的上拉电压‘’ 表达有误

网友:
‘’仁宝的图纸分布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一目了然的‘’,这位师弟会看仁宝图纸,居然不学习隔离保护电路,只看元件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