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信号怎么理解???

楼主(2016-01-22):
本人自学,想去实地进修,可囊中羞涩,没办法,只能自己学,有好多不懂得地方,以上的问题,请大家教一下,谢谢

这是原图纸

网友A:
BATT_OUT 电池输出,你要一点基础都 没有自学的话不怎么看好,还是建议去迅维实地去学,学会了这钱以后好赚回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ATT_OUT 电池输出,你要一点基础都 没有自学的话不怎么看好,还是建议去迅维实地去学,学会了这钱以后好赚 ...

那我只能先去赚点学费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只能先去赚点学费再去了

一切不容易啊

网友:
最好去实地学习,没基础是不行的。

网友:
好的,我知道了,努力赚学费中

网友:
【迅维】月饼老师讲的很好的

网友:
大家一起加油吧!,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多百度下吧 我也是自学的  ADTP  应该是触摸板吧  到EC  你键盘的热键 就是可以开关触摸板吧  估计

网友C:
BATT_OUT
给你举个例子
BATT英文是电池
OUT英文是输出
再比如PWROK
分解开就是POWER = PWR = 电源
OK = 好
合起来就是电源好信号
每个信号都是英文简写组成的
只要分开来开,就非常简单了
就算是你从来没见过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T_OUT
给你举个例子
BATT英文是电池

谢谢!ADP_ID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网友:
去不了实地,有远程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