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液晶电视机屏幕发热事小,故障不轻

楼主(2016-01-22):
海信液晶电视机屏幕发热事小,故障不轻
  智能电视屏幕发热一般是由于运行时间过长所导致的,在其通电正常工作的时候,线路板与屏幕上的元器件都在默默的散发热量,这是为了使机器元器件的寿命不会出现折损,并且电视机的故障问题多数都是潜在积少成多的。所以小问题必须要看重,下面普及一篇海信液晶电视屏幕发热的散热方式。

  海信液晶电视屏幕发热:

  1、通过机器后壳上扇热孔与屏幕散发热量,屏幕散发热量居多,但温度不会太高,不会超过60摄氏度。如果环境温度偏高或偏低,温度会有所偏差。这是正常的元件散热的表现。
图有海信液晶电视机屏幕发热

  2、海信液晶电视本身不会发光,是通过背光灯作为灯源的,从功率测试看,一台液晶电视的背光耗电要占液晶电视功率的一半。

  3、传统的液晶屏幕主要用于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背光组件在有一定亮度的前提下,还要尺寸小和重量轻等,大多采用侧面背光方式即把CCFL灯管安装在屏的两边或四周,通过导光板将光漫射到整个屏幕后面。

  现在的显示器则采用了光源利用率更高的垂直背技术即把则把CCFL灯管直接安装在LCD屏后面,并利用全反射膜发散到其他方向的光线反射到屏幕发光面,以提高光源到利用率,所以多只灯管作为光源产生的热量也就比较大,所以在看液晶电视时,屏幕会发热,这是属于正常现像。
图二海信液晶电视机屏幕发热

  解决方案:

  海信液晶电视在使用的时候的发热量是比较高的,部分超薄的海信液晶电视因为散热设计不合理所以常导致内部温度过高而致使内部硬件损坏。

  若不是超薄的电视,正常使用的时候摸上去也是可以感觉到重量,这是正常现象。

  防止灰尘的积累就可以,雷雨天气注意防雷防潮室内湿度不要太高,不可以用布盖住机器,至少在开机的状态不可以,因为液晶屏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比较过的热量。不可以用具有腐蚀性的液体接触液晶屏幕。

  注意不要将机器放置到密闭与温度较高的空间,这样会导致屏幕过热使外壳变形引起故障(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安装到空气流通的位置,比如墙面上下位置要空出30cm左右10cm前后7cm的空间使空气流通。从而达到良好工作状态,问题都是小问题积攒出来的要注意预防哦。

网友:
原来这些空是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