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硬盘数据最后一招:冷冻法

楼主(2016-01-22):
当硬盘出现故障,你可能失去所有的数据,你能做些什么?如果您的数据是值得花钱去救回的话,第一个选择自然是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但如果你不想花费一大笔金钱,可以尝试自己动手救一救。Dzone网站就介绍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冷冻法”。

冷冻法理论依据

    硬盘中的盘片在高速旋转。当数据存取或写入到磁盘时,磁头会移动到合适的位置,磁头和盘片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微小。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冷冻硬盘可将盘片与磁头都稍稍缩小一些,可能让之前无法顺利读取的数据重新读取出来。

操作步骤:

1. 从电脑卸下硬盘。

2. 将硬盘放进密封袋。(不要用廉价产品)

3. 把已放进密封袋的硬盘,再放入另一个密实袋。(是的,你需要这样做,需要绝对防潮)

4. 把双包硬盘放置在你的冰箱最冷的一格。

5. 冷冻硬盘12小时以上。

6. 把冷冻后的硬盘马上安装回电脑,并开始找回数据。

7. 在某些时候,硬盘依然无法读取。如有需要,再次把它冷冻。

8. 你可能需要重复多次,直到硬盘停止工作或找回所有数据为止。

......文章是转载的....

网友A:
额······这个 硬盘的热胀冷缩空间太小了吧!  用液氮差不多 冰箱估计不给力!

网友B:
个人 感觉这都是作者想当然 写出来的 ,能读出来的不冻也可以 ,不能读的 冻了也不行,磁盘只要一转,冷冻的效果就没有了 ,希望有人试试然后把结果发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 感觉这都是作者想当然 写出来的 ,能读出来的不冻也可以 ,不能读的 冻了也不行,磁盘只要一转,冷冻 ...

本本波 超级版主 在国外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 硬盘的热胀冷缩空间太小了吧!  用液氮差不多 冰箱估计不给力!

估计是作者下胡策的吧

网友:
这种方法也行,重要的数据还是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保险点。

网友(2016-08-24):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 硬盘的热胀冷缩空间太小了吧!  用液氮差不多 冰箱估计不给力!

按LZ的理论用氮气应该得行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