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IO8718f-s代换

楼主(2016-01-22):
我想问一下大神们8718F-S  原板上的是HXS   我有个旧主板是8718F-S GXS的  能代换吗

网友A:
有的尾号不同代换后可能引起外设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尾号不同代换后可能引起外设不正常

那就是说尾号不同也能开机了?

网友:
原型号代换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代换上去。。。

网友:
可以代换上去  就算不能用  也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这个后面的可以不分,一般没事,主要区分是不是技嘉专用的,我试过是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所有的板都能通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