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0奇怪现象求助

楼主(2016-01-22):
遇到一台5200,打印出来如下,硒鼓换过了,还是一样,求助啊!!!

网友:
好像是激光器的问题,换下激光器试试。

网友:
先换鼓试一下,应该不是激光器问题

补充内容 (2016-1-25 09:29):
你让机器卡一张纸 可以用A3纸 打印满幅文字 打印一半时关机 看没有定影部分清晰否。如清晰就是定影问题。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hailong206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磁辊上碳粉是不是不匀啊

网友:
这是充粉没充好吧

网友:
先排除硒鼓

网友:
鼓或清洁激光器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先用卡纸法来确定下是定影前还是定影后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激光头的事的样子

网友:
硒鼓组件的问题,你换个磁辊一头的弹簧就可以解决,弹簧接触不良导致磁辊吸引上粉不匀造成。

网友:
第一件事就是干激光器~

网友:
打印出来的吗??激光器  充电主板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是定影的,首先清洁激光器,清洁硒鼓下方(在机器上)的转印 ,保证转印转动正常,最后给定影膜重新上点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