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触发

楼主(2016-01-22):
联想e430不触发,上电电流表显示电流0.02,按开关没有反应,测3v 5v电感无电压,待机芯片rt8205供电16脚 VIN 主供电。 13脚 EN 总开关。1脚,6脚 ENTRIP1 ENTRIP2 3V 5V 开关。8脚 17脚 VREG3 VREG5 3V 5V 线性输出。22脚 9脚 VBST1 VBST2 3V  5V 内部升压激放。3脚 VREF 2V基准。除了1脚和6脚外其他电压都正常,唯独1脚,6脚 ENTRIP1 ENTRIP2没有电压。这里我不解的是这两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请大神们多指教指教

网友:
不试可以短接其中的一个管子吗。这个你得让饼哥好好教教你。

网友:
应该把图纸搞上了好许多

网友A:
原文如下:Channel 2 Enable and Current Limit Setting Input. Connect a resistor to GND to
set the threshold for channel 2 synchronous RDS(ON) sense. The GND − PHASE2
current limit threshold is 1/10th the voltage seen at ENTRIP2 over a 0.515V to 3V
range. There is an internal 10μA current source from VREG5 to ENTRIP2. Leave
ENTRIP2 floating or drive it above 4.5V to shutdown channel 1.
即ENTRIP2 通过电阻连接至GND时,开启开关。即entrip2 通过电阻接地,ENTRIP2自动开启
你上述测量条件说明EN ENTRIP1 ENTRIP2 开启正常。不出3V 5V  ,首先断电打阻值是否存在短路;条件满足了,就更换芯片试试

网友:
没有3V 5V 出来,待机0.02不正常,应该存在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文如下:Channel 2 Enable and Current Limit Setting Input. Connect a resistor to GND to
set the th ...

他问的应该是这个开启电压的上拉是谁提供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希望有人看到来解释下时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问的应该是这个开启电压的上拉是谁提供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希望有人看到来解释下时序

那就上图,清楚的很,通过电阻接地,ENTRIP1 ENTRIP2由VREG5内部上啦,

看上电的时序,既然除了1.6教没电压,其他都有,说明芯片已经工作,EC_ON和MAINPWON 已经发出。该开启3V 5V。楼主可测量PQ405的2 5脚,肯定是0V,如果是0V  说明,上电时序已经到了开启3V 5V的时间

网友:
芯片换过了么 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是要EC待机正常了才会有3  5V的,看看EC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不行就换个KB9012 ,不过这个是带程序的。

网友:
1脚,6脚 ENTRIP1 ENTRIP2外部还连接了一个6脚的复合管,复合管截止,ENTRIP1 ENTRIP2通过电阻接地,打开通道1/2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上图,清楚的很,通过电阻接地,ENTRIP1 ENTRIP2由VREG5内部上啦,

看了11楼,开来ec不发出ec on,这里的entrip1 entrip2就会被间接对地,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呵呵,不过这里的3脚又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11楼,开来ec不发出ec on,这里的entrip1 entrip2就会被间接对地,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呵呵,不过这里的 ...

如果非得说的话,3或6起到上啦吧。
其实真的不应该说3脚或6脚起到什么作用,而是PQ405的内部双MOS管导通,直接将PU405的1.6脚接地,关闭通道1和2输出。这样可以理解吗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9755-1-1.html你参考一下这个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得说的话,3或6起到上啦吧。
其实真的不应该说3脚或6脚起到什么作用,而是PQ405的内部双MOS管导通 ...

可以啊,但要看econ的去向了,econ控制3,5v的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9755-1-1.html你参考一下这个帖子吧

这个和主题不一样

网友(2016-12-11):
3,5v的开启  这个触发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