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球型摄像机常见的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6-01-22):
球型摄像机常见的故障排除方法

  在现代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球型摄像机被广泛应用于各大场所中,而在使用的过程中总是避免不了一些故障,下面小编将为大家介绍球型摄像机常见的故障排除方法,以供大家参考。

球型摄像机

  球型摄像机常见的故障排除方法:

  1、球型摄像机通电无动作,无图像,指示灯不亮

  检查电源线是否接错:如接错请按照正确的方法连接电源线。

  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损坏:如电源损坏请更换确保未被损坏的供电电源。

  检验保险管是否损坏:如有损坏请更换确保未被损坏的保险管。

  检验电源线是否接触不良:如接触不良,请重新连接好电源线,或更换电源线。

  2、球型摄像机通电有自检,有图像,不能控制

  检查球型摄像机地址码、波特率设定是否有误:如有误请设置相匹配的地址码和波特率。

  检查协议设置是否正确:如有误请设置相对应的协议。

  检查RS485控制线连接是否正确:如有误请按照正确的方法连接。

  3、自检无法进行,有图像但伴有噪音

  检验是否机械故障:请修正球机内部机械结构,如球型摄像机倾斜请摆正。

  可能电源功率不够:请更换符合要求的电源,尽量把开关电源放在球机附近。

  4、图像不稳定

  更换合格的视频线,检验是否视频线接触不良。

  可能电源功率不够:请更换符合要求的电源,并尽量把开关电源放在球机附近。

  5、画面模糊

  可能聚焦为手动状态,控制球机或调用任一预置位,球型摄像机可恢复自动聚焦。

  透明罩脏,清洗透明罩

  6、球型摄像机控制不停或延迟

  检查控制最远处球机匹配电阻是否加入,在离控制远处的球机如未加入,请加入匹配电阻。

  可能电源功率不够:请更换符合要求的电源,并尽量把开关电源放在球机附近。

  以上便是关于球型摄像机常见的故障排除方法有哪些的介绍,希望大家在了解之后能够更好地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