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连接显示器图文教程

楼主(2016-01-22):
笔记本连接显示器图文教程

  相对台式机的大屏幕来说,现在的笔记本普遍还在使用14英寸、15.6英寸的小屏幕。无论是玩游戏、看视频还是处理文档都有诸多的不便。如果你已经购置大屏幕的液晶显示器,我们可以将笔记本连接显示器上,彻底摆脱小屏烦恼。

笔记本连接显示器(图1)

  首先准备好笔记本电脑和要外接的显示器。注意显示器要带HDMI或者VGA接口,这里我们用VGA接口做演示。

笔记本连接显示器(图2)

  准备一根双公VGA视频连接线。

笔记本连接显示器(图3)

  在笔记本电脑的外接接口处找到VGA的接口,并把VGA边接连好。

笔记本连接显示器(图4)

  在液晶显示器视频接口处找到VGA接口,把VGA连接线另一端连接到液晶显示器VGA接口,并拧紧螺丝。

笔记本连接显示器(图5)

  打开笔记本和液晶显示器。笔记本开机进入系统后,同时按键盘上面的Windows键+字母P键。

笔记本连接显示器(图6)

  这时屏幕上出理四个选项,自己根据需要按方向键或者Windows键+P键进行选择。

笔记本连接显示器(图7)

  仅计算机选项:表示只有笔记本屏显示,外接液晶显示器不显示。

  复位选项:表示把笔记本屏显示内容复制到外接液晶显示器上,其实就是笔记本屏和外接显示器同时显示相同内容。

  扩展选项:把外接液晶显示器作为扩展屏使用,两个屏可以显示不同内容。

  仅投影仪:只有外接液晶显示器显示内存,笔记本屏不显示,并且笔记本屏被关闭。

  笔记本连接显示器一般对电脑的显卡要求要很高,其实也是很费显卡的,建议大家使用外接显示器的时间不要太长,两个小时休息一会为好。以上就是笔记本连接显示器的设置教程,希望对新手朋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
若两屏同时显示,对电脑的显卡要求会更高吗

网友:
笔记本不同切换方式也不同,染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