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主机连接显示接口都不能用

楼主(2016-01-22):
很奇怪的现象,主机和显示器都是好的但是这台新主机连接此显示器插外设就是不能用最后换了根VGA线可以使用,不过过了一周左右又出此现象。于是换了台显示器一切正常。想不明白的是此显示器是出了什么毛病,接其他主机可以使用(当然还是会挑主机不是所有的主机都可以和这台显示器组合使用)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更改下分辨率试一下。

网友:
这兼容性问题是比较难解释的

网友A:
这标点符号用的,真是牛。     楼主是不是想说显示器挑主机?

网友:
兼容性问题   无法解释  也解决不了

网友:
兼容性不好!没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标点符号用的,真是牛。     楼主是不是想说显示器挑主机?

是这个道理

网友:
兼容不了  主板DDC 换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线坏的多,我上次也遇到过一次,换好点3+4的线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不管是换主机  换显示器 换线都没用,头痛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显示器与主机不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