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桥接

楼主(2016-01-22):
      初次接触WDS的同学可能不太了解如何设置WDS,但应该对路由器的一些基本设置有所了解,下面为你介绍如何设置WDS以拓展无线信号覆盖范围。

1.点击「网络参数」->「LAN口设置」把路由器的LAN地址设置为192.168.1.1保存,此时会重启重启后回到设置界面点击「无线设置」->「基本设置」SSID(自己喜欢什么就填什么)本例以TP_LINK-A为例信道从1到13随便选一个,但不能选自动,防止WDS功能不稳定,本例以信道11为例。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2.点击「无线设置」->「无线安全设置」 加密方式选WPA-PSK,密码自己喜好,本例以12345678为例注意相比旧式的WE加密,WPA/WPA2加密更安全,且桥接起来更稳定,所以推荐使用WPA/WPA2加密点击「DHCP服务器」->「DHC服务器设置」 把「地址池起始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把「地址池结束地址」设置为192.168.1.149其他不管,保存,重启主路由器,这样主路由器就设置好了。

3.进入副路由器的设置界面

点击「网络参数」->「LAN口设置」

把副路由器的LAN地址设置为192.168.1.2防止与主路由器冲突,同时也便于管理主和副路由器

4.点击「无线设置」->「基本设置」 SSID自己喜欢,但不要与主路由相同,本例以TP_LINK-B为例信道和主路由相同,选11勾选「开启WDS」,在弹出的界面点击扫瞄,得到AP列表以后找到主路由器的SSID,即TP_LINK-A,点击右边的「连接」按钮,会回到先前的界面,加密方式选WPA-PSK,密钥填主路由的密钥:12345678,(保持与主路由器一致即可),保存由于新的WDS功能于老式的Bridge有所不同,更为高级,所以仅需所有副路由器开启WDS并填入主路由的信息即可,如主路由开启WDS或Bridge功能,请关闭,否则WDS功能无法使用!

5.点击「无线设置」->「无线安全设置」

在这里设置副路由的密码,(不必和主路由器一样)懒得记就和主路由一样

注意:网上很多教程到这里都是一样的,但都缺少下面的关键步骤,所以即使桥接成功也无法上网!

6.原因在于这些教程都忽略了DHCP服务器设置的步骤,导致设备无法自动获取IP地址而无法上网!

所以副路由的DHCP服务器必须开启!

7.点击「DHCP服务器」->「DHCP服务器设置」

把「地址池起始地址」改为192.168.1.150把「地址池起始地址」改为192.168.1.199只要不和主路由器产生交集即可「网关」填写主路由器的IP地址,即192.168.1.1主和备选DNS服务器填之前写在纸上的地址保存并重启路由器

8.用你的iPad或Phone连接副路由器TP_LINK-B,是不是出现奇迹—能上网了!

9.如需配置更多的路由器,其余路由器的设置如同此,仅需改变LAN口地址即可再次声明一下,由于新的WDS功能于老式的Bridge有所不同,更为高级,所以仅需所有副路由开启WDS并填入主路由的信息既可.如主路由开启WDS或Bridge功能,请关闭,否则WDS功能无法使用。

网友A:
上周末在家设置了很多次,有时可用,有时不可用。晚上回家在试试。对了,桥接的路由器上网是不是很不稳定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周末在家设置了很多次,有时可用,有时不可用。晚上回家在试试。对了,桥接的路由器上网是不是很不稳定额 ...

感觉还行啊

网友:
路由器桥接大家 讨论的很少啊

网友B:
我的实践证明,超过100米,如果无阻挡,用无线桥接能做到连接,有线反而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实践证明,超过100米,如果无阻挡,用无线桥接能做到连接,有线反而做不到

无线桥接很方便的

网友(2016-08-24):
无线桥接要设备支持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