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导航改装流程图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楼主(2016-01-22):
车载dvd导航改装流程图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看了好多朋友都为爱车改装了车载dvd导航,于是自己也心动了,琢磨了好长时间终于自己动手成功的改装了索航车载dvd导航。车载dvd导航装车流程图是根据工程师改装车载dvd导航留下来的宝贵经验制作的一份改装车载dvd导航的详细教程,现在分享给大家,动手

  车载dvd导航改装步骤/方法:
  1、准备好机器装车工具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一

  2、撬起左边装饰条。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二

  3、用力向上拉开左边装饰条的卡扣。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三

  4、撬起右边装饰条。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四

  5、用力向上拉开右边装饰条的卡扣。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五

  6、取下面板8颗螺丝。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六

  7、取下中控底座板的四颗螺丝。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七

  8、向上抬起中控底座板的尾部。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八

  9、向上抬起中控底座板的尾部。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九

  10、向后拉开中控底座板,与原车音响分离。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十

  11、取下原车面板的电源线。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十一

网友:
车载dvd导航改装流程图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车载dvd导航改装步骤/方法:

  12、拆开面板后,露出主机与LCD屏。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十二

  13、取样主机4颗螺丝。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十三

  14、取出主机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十四

  15、拔掉电源线,收音天线。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十五

  16、待装机三部分,按键板、主机、TFT屏准备好。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十六

  17、请插好我司主机的尾线;从左往右为收音机天线:IPOD/TV连接线、RCA连接线、KB板连接线、TFT连接线、电

源尾线。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十七

  18、连接好TFT屏后的GPS天线。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十八

  19、连接好KB板连接线,及原车电源尾线。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十九

  20、取出储物盒侧边的AUX插座板(用硬物在内顶出,再用力在外拔拉即可拆下)。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二十

网友:
车载dvd导航改装流程图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车载dvd导航改装步骤/方法:

  21、取下原车的AUX插座板,拆下原车的AUX插座装到我司的USB板上。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二十一

  22、摆好档位内部的走线,把USB与IPOD线引回连接主机。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二十二

  23、取下原车按键板两个白色胶柱并装上待装按键板上。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二十三

  24、插好倒车后视的视频线(摄像头的黄公头插在我司尾线的绿母头)。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二十四

  25、接好倒车控制线,注意车载导航机器摄像头供电线不用接倒车灯的电源线,我司的绿色控制线,可以给摄像头供电,同时把TFT连接的地线,打在主机螺钉上。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二十五

  26、把按键板上部的卡扣先与TFT屏板上扣好。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二十六

  27、把面板向上推进去。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二十七

  28、把TFT屏板与按键板都打上螺钉。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二十八

  29、装好档把面板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二十九

  30、装好储物盒USB、IPOD插座。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三十

  31、插好电视盒的电源线和天线。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三十一

  32、到此装车就圆满结束了。

车载dvd导航如何改装 图三十二

  车载dvd导航改装的注意事项:

  1、改装过程中注意不要弄花汽车面板,有损汽车美观。

  2、改装过程中请按照流程改装,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3、特别强调,改装车载DVD导航时线路严格按照说明接线。

  以上是车载dvd导航改装的详细方法步骤,想自己改装车载dvd导航的车主朋友们可以按这个流程图操作边参考边操作,给爱车改装好一个完美的车载dvd导航吧!

网友:
楼主的动作看起来很熟练啊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必须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