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不跑码

楼主(2016-01-22):
接到一台海尔T6的不跑码上电到0.8,量了下各大电感供电都出来了,第一感觉是BIOS的问题,刷了怪事还是一样,抽只烟想一想,先查下PLT RST看看出来了没哟
量了下无线网卡22脚0V看来还是没有PLTRST,想换桥了,又觉得太难搞,还是下张图来看看,重新把各大电感量了下,没有发现异常,再量了下二级电压发现了问题,PQ55是3VPCU转+3V看来问题找到了就是这里的问题,看下开机4脚没电压马上量了下R172两边都没电压,正常是10V啊,看来是短线了,直接从R171这里接过一个15V就好了哦!我看了这样接没问题,这两个电压都是8206经过两个复合二极管升压过来的是一起产生的这两个二级管电压都正常的,,飞线亮机

网友:
3V没转换过去还能0.8电流  能触发算不错了

网友:
这里好像没大电感吧?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电压不对的???

网友:
查二级电压一查不就出来了啊

网友:
难道你查电压只查大大电感的吗,有时候还得查二级电压转换管子看看出来了没咯

网友:
二级电压问题还是蛮好修的   不错

网友:
我的是CPU 1.1V供电没有出来,用手压着风扇那里有时会亮机的。怎么你们都没有上传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