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8声报警

楼主(2016-01-22):
DELL M5010的机器大家都知道北桥0752001问题较多,8声报警一般出在显卡问题上,用风枪加热了一下北桥可以亮机,可以证明屏和屏线是没问题的,但用几分钟又黑屏,再用风枪吹北桥和显卡也不亮了,换了个显卡和北桥也不亮,还是8声音报警,BIOS也刷了,CPU内存都换过,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cpu
显卡
黑屏

网友:
淘宝图片对照,看周围有没掉件

网友:
加焊 CPU座试试,我们遇到过的

网友:
继续换显卡了,

网友:
7声北桥 8声显卡

网友:
换的显卡和北桥能保证百分百的好吗?

网友(2016-02-21):
我的是不报警 开机不定时掉电

网友:
准备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看显卡是不是有单独的一个程序芯片

网友:
不用看 001 芯片问题比较多 我也遇到过 加焊好了 再换也是不好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的在216-75001下手

网友:
直接用风枪管用么?用BGA会好点

网友:
我还觉得是显卡问题

网友:
在换的显卡试试8声一般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