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奇葩七彩虹

楼主(2016-01-22):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七彩虹版说不加电检测:外观无明显损伤,上电待机灯亮但不加电。
检修:测量待机3.3v,及5V正常,COMS线路也没有问题。依然不加电,接下来试下短节加电,可以加电。这下问题来了,触摸各个供电看是否发烫。到io的是=时候,按下IO自动加点了,以为是IO虚焊引起的不加电。接下来加焊IO,哼哼故障依旧,直接换吧,换了IO,依旧。现在板子可以亮了,只是开关不能同=用,按下IO才可以加电。。。。。。。。。经历了一番挫折后发现轻触IO后面,可以自动加电了,啧啧,开关还可以变成触摸式的,,经验老道的都知道这是主板内有断线,接下来刮开,接线,,啧啧,结果开关就可以用了。维修细心很重要。
高手勿喷,,,,,加分加分加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哪里断线了  开关到IO断线???

网友:
焊功漂亮,技术精湛

网友A:
楼主这里是不是开关针到io芯片之间断线?

网友:
这都能修出来??厉害啊。。我都搞蒙了

网友B:
一上来测一下 开关到IO通不通  就秒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补线图。。。。。。。。。。。

怎么看上好像一条线飞到另一条线上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是不是开关针到io芯片之间断线?

不是吧,好像是一个什么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上来测一下 开关到IO通不通  就秒杀了

一开始,开关到IO是通着的,并且开关有3.3,,这跟短线是一个IO到开关或者桥的一个反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上好像一条线飞到另一条线上面去了

没有吧,你仔细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开关到IO是通着的,并且开关有3.3,,这跟短线是一个IO到开关或者桥的一个反馈信号

那应该是PSIN信号。

网友:
那根断线并不是IO到开关之间的的断线,而是IO到南桥存一条反馈信号线3.3v断了。之前没有说清楚不好意思。。。。。。图画的不怎么样,高手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PSIN信号。

恩,我下面画图具体说下

网友:
老七的最难修,没图纸,完全靠经验。

网友:
果然經驗豐富,小弟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