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5,0开机不显求助

楼主(2016-01-22):
到手后没可以触发,一路上电蹦到1.5左右,但是就是不亮,显卡加焊过,读内存的波形也有,在论坛里看到有类似故障的帖子,有说BIOS的有说这个显卡必须换的,都干过了,故障还是一样,求有没有修好过这个机子的大神给个思路,
华硕
显卡

网友:
刚下了个点位,这个机子的点位,它还有个集显,是在那个焊在主板上的CPU里面的,外面可以测量到的只有一个电阻,那个电阻量了一下只有几欧姆,另一端是接地,这不正常啊,但是那个电阻拿掉之后,还是没有所谓的集显供电出来。

网友:
求大神啊,有没有谁碰到过的。

网友:
我修了一个rev3.1的,现象和你这一样

网友:
纠结啊,求思路

网友:
一般要到1.8才会亮

网友:
修好没有啊,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手上有个开机跑内存就掉电,正在研究中,华硕的机器正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