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31M3 V2

楼主(2016-01-22):
昨天遇到一块卡有时能亮 有时卡30 84 不亮的V星主板开始以为内存总线问题万用表量后正常3.3 又测了了全板供电全部正常 后来换了南桥的晶振能走过码亮机 没想到冷机就不亮了  加热一下南桥又能亮 难道南桥不好??拿去BGA加焊一下还是一样故障冷了卡在30 84  真是奇了怪了!!!没办法把南桥周边电阻电压比较加热能亮和不亮时电压一样!!量了一下BIOS芯片第一脚的电压跳变不太正常最大1.8V加热后就能跳到3.3 BIOS芯片坏了??看了一下512K芯片找个刷完换下去能亮。好吧。冷一下试试。二十分钟后拿出来点了一下哈哈能正常亮机放着再冷机 再试还是能正常走过码。。没想到BIOS芯片坏了 第一次遇到这故障坏BIOS芯片的!!!

G31M3 V2.rar

网友A:
是不是虚焊了呀?

网友A:
有没有把原来的再换回去试试?

网友B:
BIOS芯片坏的现在也不稀奇了   我刚修的 BIOS芯片烧坏的  找谁说理去

网友C:
G31的这个板BIOS程序坏是通病,还没遇到过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虚焊了呀?

刷过BIOS 有加焊过  但是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把原来的再换回去试试?

刷过BIOS 有加焊过  但是还是一样故障   最后换来BIOS芯片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坏的现在也不稀奇了   我刚修的 BIOS芯片烧坏的  找谁说理去

BIOS 芯片烧坏了好查 上编程器就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31的这个板BIOS程序坏是通病,还没遇到过芯片坏的

等你主板修多了肯定会遇到   尤其是BIOS芯片不能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等你主板修多了肯定会遇到   尤其是BIOS芯片不能刷的

呵呵,我07年开始修主板,到现在15年底,中间没换过职业,8年修得也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07年开始修主板,到现在15年底,中间没换过职业,8年修得也不少啊

他是刚来的,不了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