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报警七声

楼主(2016-01-22):
Dell M5010 报警七声 ,通病北桥问题。风枪加热还是7声报警,因为之前就加焊过了直接,直接取下重置,现在是开机电流几次跳变上到2.23不显示。也没有七声报警了,什么情况
通病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一下

网友:
只能换北桥试试看了 然后看看北桥和面的5930 有没有输出1.8V 或者看看北桥后面有么有掉电感 或者电感缺电压

网友:
可能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挂了,换北桥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还是换吧 桥不知道加焊过几次了

网友:
基本北桥问题

网友:
直接换北桥,不用犹豫。

网友:
直接换芯片了 我重来没说重植的 芯片本来坏的是晶体 重植跟加热有区别吗!要耐用就换芯片

网友:
更换北桥 修了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