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山寨本,MP50G,开机报错,不进系统,向各位师兄请教

楼主(2016-01-22):
如图,机器能开机,过LOGO后报错,按ESC键没反应,不进系统,装硬盘还更多报错,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请指教!

网友A:
  晕晕了。。搞维修的嘛

   把自己平时测试的硬盘拿 出来挂上去。。ghost一下系统测试了安装

   初步看了一下英文提示 意思是。硬盘扇区错误。有坏道

网友:
  纠正一下自己的回复的错误

   哈哈。。好久没有翻译了。。press esc in 1 seconds to skip

   其实兄弟老熟练的话。。老实把出现的英文单词百度搜索   结果就出来了

  press esc in 1 seconds to skip

按esc在1秒内跳过      特别情况。。把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然后在维修自用的测试硬盘。。  还有。UEFI  硬盘接口模式了这些改一下。。进入P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晕了。。搞维修的嘛

   把自己平时测试的硬盘拿 出来挂上去。。ghost一下系统测试了安装

是的,自己的固态硬盘也是这样,最后一张图是不装硬盘的报错,提示应该在1秒内按下ESC跳过启动。其他任何键继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自己的固态硬盘也是这样,最后一张图是不装硬盘的报错,提示应该在1秒内按下ESC跳过启动。其他任何 ...

第一步。你会不会进入BIOS啊。。把他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第二步。。把自己的PE优盘装上。。看能不能进入PE

  第三步。。如果以上两步都不行。。。排除是不是硬件故障。。我看就是 前2个回合就行了

  先简单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搞复杂的。。  记得。。认真按照我的说的步骤走

网友:
不接硬盘也报错吗?先放先电试了没?

网友:
V星和华擎的主板也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你会不会进入BIOS啊。。把他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第二步。。把自己的PE优盘装上。。看能不 ...

太专业了   崇拜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好了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把固态供电全都挪开。换机械。

网友:
固态也会坏呀

网友:
感谢大家支持,机器搞好了。刷了BIOS也不行,后来重装了WIN7系统,并更改WIN7模式就好了,感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
帮不上忙哦  看不懂

网友:
改硬盘模式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