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 故障是插内存反复掉电重启 不插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6-01-22):
别人都是刷BIOS好的  可我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    求助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条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直接淘宝上买一个。刷上试试,在不行的话,你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是不是少供电啊

网友:
先看下 会不会掉件了。。小的电阻   刷BIOS  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