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怎么用?

楼主(2016-01-22):
打印机怎么用?

  打印机(Printer) 是计算机的输出设备之一,用于将计算机处理结果打印在相关介质上。打印机的种类很多,按打印元件对纸是否有击打动作,分击打式打印机与非击打式打印机。按打印字符结构,分全形字打印机和点阵字符打印机。按一行字在纸上形成的方式,分串式打印机与行式打印机。按所采用的技术,分柱形、球形、喷墨式、热敏式、激光式、静电式、磁式、发光二极管式等打印机。下面就以针式打印机fujitsu dpk500e型为例,来简单的介绍下打印机怎么用的问题。

  针式打印机绝大部分都是地推式打印,就是你把打印纸放在感应外口,会自动吸取您的纸张,然后卷进去.下面介绍一下设置打印机的步骤.

打印机怎么用(图1)

局域网打印共享设置

  1、安装打印机及其驱动程序,并将打印机设置为局域网共享。

  2、自定义打印纸张规格。

  3、其他电脑连接打印机并设置为默认打印机。

  4、IE页面设置。

软件中参数设置

  1、安装打印机及其驱动程序,并将打印机设置为局域网共享。设置共享的操作如下:

  点“开始”菜单,找到“打印机和传真”,并在相应的打印机上点击右键,选择“共享”出现如下界图,选择“共享这台打印机”,修改共享名,然后点确定即可。

打印机怎么用(图2)

  2、自定义打印纸张规格。

  在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服务器属性”,出现如下界面(按下图中各项值设置即可)。选中“创建新格式”,根据您所用的打印纸,输入新格式名称,以及格式的宽度、高度等信息。

打印机怎么用(图3)

  3、其他电脑连接打印机并设置为默认打印机。在桌面上双击“网上邻居”,然后点击“查看工作组计算机”找到并打开安装打印机的电脑(该电脑与提供打印共享的电脑需在同一个工作组中),双击打印机,出现如下界图。

打印机怎么用(图4)

  4、点击“是”即可;接下来点击“开始”菜单,打开“打印机和传真”,找到将刚刚添加的局域网打印机,右键单击选择“设置为默认打印机”,然后右键单击,选择“打印首选项”,出现如下界图。

打印机怎么用(图5)

  5、点“高级”,出现如下界图,选择规格名称“120”,然后点“确定”,再点“确定”就OK了。

打印机怎么用(图6)

IE页面设置

  打开IE浏览器,依次点击“文件-页面设置”,出现如下界面(按下图中各项值设置即可).将纸张大小改为“120”,清空页眉和页脚,方向选为纵向,将页边距的“左”、“右”均设置为7,“上”、“下”清空,然后点“确定”就可以了。

打印机怎么用(图7)

软件中参数设置

  依次点击“系统管理-参数设置-系统参数”,按下图各值设置即可,选择“连续走纸”、“120”、“1联”。

打印机怎么用(图8)

常规针式打印机操作设置:

  打开控制面板-打印机和传真,

  对你的打印机点右键-属性,

  在常规里面点击相对应的机图标,选择打印首选项,

  切换到纸张/质量>>点高级>>查看纸张规格中所用的是那种纸张并记下名称。

温馨提示:

  1.控制面板-打印机和传真,对着空白的地方点右键(别对打印机点)。

  2.有一个服务器属性>>点开后>>在格式里面找到刚才那种纸的名称,查看下面格式描述(尺寸)中,对于该纸张的尺寸设定。如果可以修改的话,慢慢修改高度到合适值。

  3.如果不能改动的话构选“创建新格式”填入一个表格名,再填入要的尺寸,保存后再次来到刚才查看打印机所用纸张的地方,把纸张换为刚刚建立的纸张即可。

  4.有很多打印机分前后两种打印的,后面就是要打联单,有孔位, 前面是推送打印,根据机本身上面设置的A4或者其它纸张规格的尺寸线,把纸放到打印机接触口,通常都是以感应自动吸进去到合适位置,就可以按打印了,如果不打印联单的时候,他还会自动退出来,对于自己打印机的,建议您自己多多留意试探,久了就会知道了。

网友:
理论是简单要搞着就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win7和xp打印机共享

网友:
理论简单, 实际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
从开始点击控制面板选择打印机,然后看看是否是么人打印机,如果不是需要选择成么人打印机,就解决问题

网友:
理论简单, 实际不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