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0 上电0.278掉电秒杀

楼主(2016-01-22):
这个机器来了 就以为是bios  直接了 5个  发现有一个解压还是坏的!鄙视下发的人!客户没拿开关过来 直接想起N4110 通病 干bios 干bios 结果 失败! 只能开关飞根线 测量电压!

查mainon 被拉低  后来 发现PL12 瞬间上电就只有0.134V   正常应该是0,.075v  算是IC对地漏电了 但是待机0.0010 算是正常! bios-Z580独显DALZ3AMB8E0

网友:
这个是待机不正常

网友A:
PL12是电感吧??对哪漏电了??

网友:
后来 发现PL12 待机就有0.134V   漏电了 直接在OR33上找了一个一样的 换上!

没看明白  到底是换了电感  还是 330的电容  还是电阻   啊R33没看到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12是电感吧??对哪漏电了??

MOS管漏电了

网友:
强哥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网友:
是换的PU10吗

网友:
你是换的芯片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