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报警6声后报警5声

楼主(2016-01-22):
dell机器报警6声后来报警5声看了好多帖子有说显卡的有说bios的,我先刷bios试试,看看能不能总结出来通病

网友:
我正在修,看能否修好,好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2016-02-23):
楼主 问题如何  是BIOS 还是显卡

网友:
没下文
、?

我也有一台,客人来时是开不了机,没有待机3.3,换了51427后可以上电了,就是报6 后5.拿到板时双BIOS也被别人刷过,可是朋友说没有被修过,应该是很久前修的,这次又坏了而已,我没换芯片前也刷了BIOS,按道理触发不了,应该不会引起这么多问题呀,觉得都是BIOS问题,可是刷了很多,都还一样,BIOS硬件都换了。显卡也换了,没路查

网友:
我之前也没有修好,期待楼主的福音、

网友:
后续呢,怎么没有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啦!

网友:
最后结果呢楼主

网友:
我的开机掉电什么情况

网友:
手上有一台,烤了桥,结果 BIOS被干过了。

网友(2016-03-28):
今天刚好接到一台先6后5,什么情况。

网友:
我刚发现一台现象相同报警6声后报警5声,是显卡问题,加焊后正常,同行可以试下!

网友:
显卡,还是BIOS。 楼主怎么没下文了呢

网友:
我 手里有一个  修好了  干的显卡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就是 直接加热下显卡 不行就刷bios 好像就是这个流程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   要综合各种情况 待机=电流=报警

网友:
论坛的BIOS都下好多个,每一个解决的,显卡都换了,依旧

网友:
什么都装好 开机关机再开 5声应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