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用独显死机

楼主(2016-01-22):
联想E431用独显会死机   用集显一切正常。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先检查显卡的供电,如果供电正常的话,那就试试加焊显卡,或者更换显存。

网友B:
一般都是显卡坏 了啊

网友:
可以考虑重置下显卡  不行就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显卡的供电,如果供电正常的话,那就试试加焊显卡,或者更换显存。

显卡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显卡坏 了啊

显卡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D(2016-02-24):
引用 网友C:
显卡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没解决  最后叫客户用集显了

网友:
按说显卡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笔记本显卡就是鸡肋, 不要正常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