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这两个光耦是干嘛的

楼主(2016-01-22):
             求助,这两个光耦是干嘛的,这可是显示器的。只有一个变压器,也不要升到380,也没有待机5v,求助,怎么改这个电源板啊

网友:
这个需要楼主跑一下线路,画个简图............

网友:
看光耦的那几个脚是接到哪个地方去的,!顺变找一下该电源板的电路图,再查一下那个光耦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开关电源后极稳压电路必须要光耦来反馈

网友:
稳压和保护的

网友:
牛,我也这么想的,有一个连到一个三只脚的二极管。另一个应该是反馈调节的光耦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啊  要改电源板  修一下不行吗

网友:
电源板改什么 想改个万能模块?

网友:
一般都是反馈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