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5XM-HD3复位一秒一闪

楼主(2016-01-22):
GA-F2A85XM-HD3,手上无此板U无假负载,测试卡时钟灯常亮,复位灯一秒一闪,内存1.5V,系统总线3.3,VDDSPD3.3,VDDA2.5不知测哪,CPU供电大电感那都是0.8V.请老师提供此故障思路,谢谢

补充内容 (2016-4-26 22:53):
现在这块板弄好了,就是刷个BIOS,之前没有CPU

网友:
老师来帮忙呀

网友:
8脚管子一般都是N加P沟道或双N和P沟道组合。

网友A:
VDDA2.5 一般就在cpu座上面,杂牌板子一般用1117转换的,技嘉的好像是8脚芯片产生

网友:
cpu电压0.8也不正常

网友:
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就先刷下bios吧

网友:
买个假负载就好测了,按照顺序测

网友:
没有U也修不了   这个板子要上真U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A2.5 一般就在cpu座上面,杂牌板子一般用1117转换的,技嘉的好像是8脚芯片产生

确实在内存槽边有个八脚 2.5V出来

网友:
换CPU试试,AMD的容易坏

易点小弟 -8 没有U 换毛 乱回答

网友:
修板没有U  怎么能行  这个板上什么U的

网友:
你没CPU试修什么?现在的板都是这样的,在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后诊断卡上面的复位灯就是会一闪一闪的

网友:
上淘宝买个a4的u,那种fm2的双核,30多快,简直白菜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