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I 不上电

楼主(2016-01-22):
                             T420I  不上电
         进过液体的板纸,
     拿来时电流很不稳定,有时0.01有时能上电到0.27有时能0.93掉电,
   用洗板水洗干净,把腐蚀严重的零件换了后-----
    偶尔一段能触发  亮机正常, 有时待机0.01按开关0.02几秒掉会0.01不上电,  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坏,   月饼的上电时序也看不大明白     隔保是过了的,有公共电压,0.02 时  3-5V都正常,那位大师帮我分析下思路-----------------3Q

_联想T420I独立图纸 点位图.zip

网友:
如果进到桥附近了,重新植珠

网友:
要刷bios吗?这机时序把我都搞晕了

网友A:
进水机器当认真查看有无腐蚀元件,你描述有点乱,不知是不指不触发。查查TB芯片的升压与温控,开关电压。公共点控制极DCIN_DRV电压。

网友:
触发未完成,查IO和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像是南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器当认真查看有无腐蚀元件,你描述有点乱,不知是不指不触发。查查TB芯片的升压与温控,开关电压。公 ...

你说的都正常,公共电压都出来了,按开关3-5V也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都正常,公共电压都出来了,按开关3-5V也有了

这机适配器模式下,VCC3M/VCC5M不用按下开关就能出来。如果不出来还是查查原因吧

网友:
ibm的板现在好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适配器模式下,VCC3M/VCC5M不用按下开关就能出来。如果不出来还是查查原因吧

VCC3M按开关就有了  ,  过几秒就掉了,确定是待机就有吗

网友:
适配器模式待机有,用电池时按下开关出

网友C:
把进水的那块先 拍照发图过来 给你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进水的那块先 拍照发图过来 给你分析

就在桥旁边  桥里也有点面,    进液时间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在桥旁边  桥里也有点面,    进液时间很久了

就在桥旁边  桥里也有点面,    进液时间很久了

网友:
桥里面都进水了  先换桥换了再说吧          或者查下桥的S3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