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6-01-22):
主板:技嘉H61M-S1
故障:不触发
最近天气爆冷,客户很少,一上午就来了这么一块板子,一上电不触发,这个好修。对于不触发,大家都会想到先查五大待机条件,再查触发条件。先查电池3V正常,然后跳帽3V正常,1117转出3VDUAL_PCH正常,开关针3.3V正常,晶振0.8v,0.4v正常起振,然后还剩什么?是的还差RSMRST#,一般我查这个信号喜欢先去看IO脚位,查IT8728F-S GB的第116脚为0V不正常,对地打值只有7有些偏低了,本来想直接换IO的,因为没有这个信号换IO换好过很多,但是发现没货了.好吧,再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导致这个信号没出来,找到一份图纸,发现这个信号是由Q71和Q72转出来的,于是找到实物图,分析电路:Q72的B级为低电平截止,C级输出高电平给Q71的B级,Q71导通,C级被5VSB拉成高电平,也就是RSMRST.一开始没看清图以为拆了Q71电压就出来了,后来发现原来E级不是接地了,算是走了点弯路。实测Q71的D级为0.6V,E级为5V,这就说明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找了个上去,触发亮机ok。此帖记录本人维修经验,也供新手学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请指正!!

网友:
图片没上传好 ,醉了

网友:
Q71是p管2脚低电平1 ,3脚导通,应该是2脚有低电平,1,3脚不导通导致5vsb不过来

网友:
Q72应该是是MOS管吧

网友:
加分鼓励发贴    多多分享哈

网友:
Q70和Q71是主板上用得很少的PNP管(大部分都是NPN管)   B级低电平时EC级导通   不叫D级

网友:
有点乱
q72 应该是mos管 结果楼主叫b极
q71 是三极管 结果楼主 d极 e极混用
不过q71 为pnp管 应该是b极拉底才导通的吧
所以也不清楚这场维修究竟是什么回事情了

网友:
你这个帖子要是好好编辑,会是精华帖

网友:
求图纸啊   谢谢

网友:
Q71PNP管B极低电平,该导通性能不良没有完全导通,楼主修的不错,就是帖子也要像修板一样细致耐心才是,不光能给新手提供学习经验,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在提高。

网友:
图纸对应位置能上一个就好了,这样更直观,

网友:
楼主描述错误,应该是q72n沟道mos管,en信号,导通,拉低q70.q71的b极电压,pnp三极管,低电平导通输出5vdual吧

网友:
楼主修的条理清楚,非常好。

网友:
修机思路很清楚,上手修。。。厉害

网友:
鼓励发贴    多分享。。。

网友(2016-03-09):
太厉害了 我的思路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