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捉鬼记

楼主(2016-01-22):
     好久没上来发帖了,最近积分不够用了,花了几十充值,谁知现在一元只能兑换一下载分,真贵呀,没办法,只能发帖赚积分啦。各位看官,麻烦鼠标轻点一下,加个分吧。(感觉像讨饭的,哈哈哈)

   言归正传,本次猪脚是华硕P7H55主板,故障现象,触发一秒断电,不能再次触发,断掉CPU供电,触发上电不掉电。各位肯定说啦,这不是CPU供电短路么?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用万用表一阵猛戳,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呀,难道CPU坏了?上个假负载吧,一样掉电,去掉假负载,什么都不上,还是掉电。这个CPU是1156的接口,也没CPU代换,我相信CPU应该坏的概率低,是不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呀?给出的脉宽调节不对呀,还是MOS管不良?换了CPU供电芯片,检查了外围的各种电阻电容,换掉了传说中经常出问题的822,涛声依然。这维修陷入死胡同了。正好别的机器也多,先丢一边吧。
      第二天了,秒了一堆堆机器,感觉有了信心再来尝试一下吧,这次就安心下来修了,准备强制上电试试,不是CPU短路么,CPU我外接12V看看电流到底多少?结果是电流没怎么上升,没怎么上升说明了个问题,那就是场管压根就不短路。。。那为啥插12V就掉电呢?时钟?保护电路?突然想起去掉SB待机排插,(这段话有兄弟表示看不懂,就是电源的那个20PIN电源线)就直接接CPU供电,排插24PIN插上4PIN,强制再次上电看看,结果CPU哗哗的跑马亮机了,这是什么节奏呀,我原本只是强制上电测电压信号的,这就跑马亮机了,再回过去,插上24PIN,故障一样,再次不拔24PIN强制上电,有时钟,不复位,但不掉电了。再试一下,放电,电源的电也放光,点开关,故障依旧,在上电瞬间强插绿线,居然跑马了,原来(鬼)在这里。。。。。
     *脏话*,再次断电放电,测试绿线,绿线有高低高跳变,此PS-ON经过一个电阻直接到IO,既然到了IO,肯定还是IO的问题,IO型号W83667,这个IO我也没代换的,那就检查下IO供电吧,结果发现IO103脚供电异常,待机时有5V,点了开关后变成0V,原来是IO供电不足引起的,我那个晕呐,一个破电阻2.7K的变成5.6K了,外带还接触不良,折腾了我许久原来只是一个电阻。有时候,经验也会欺骗掉自己,第一次就是经验主义作怪,老是把故障放在CPU供电上面,结果吃了大亏,浪费了半天时间。切记切记,以后修机还是得仔细从头排查。
  有必要补充下,但凡供电,必须稳定,这里的IO 103PIN供电不足,当IO工作拉低了IO供电,自然什么时序都不管用了,所以造成CPU短路假象,事实是可能CPU电源好信号还没出,IO 就因为电压不够断电了,而IO因为不工作了自然IO也没复位,没复位也就没办法二次触发了。

补充内容 (2016-1-25 13:01):
这段话我写贴不注意有错误,应为

再回过去,插上24PIN,故障一样,再次不插20PIN强制上电,有时钟,不复位,但不掉电了。再试一下,放电,电源的电也放光,点开关,故障依旧,在上电瞬间强插绿线,居然跑马....

网友A:
楼主技术还是挺牛比的,现在感觉华硕的主板特别难修,我这几天遇到的华硕主板一块都没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还是挺牛比的,现在感觉华硕的主板特别难修,我这几天遇到的华硕主板一块都没修好

帖子没怎么写详细,一大堆信号说了别人也看不懂,所以从最基本的理解方式去写帖子,方便小小白看懂就行,大神们自然看到哪里理解到哪里

网友:
这是开机时序信号出问题了,但现象具有误导维修思维,

网友:
写得很精采,字也特别大

网友C:
SB待机排插   这个是什么东西???请教

网友C:
IO103脚供电异常。。103是什么脚位。。能说吗

网友:
''突然想起去掉SB待机排插,就直接接CPU供电,排插24PIN插上4PIN,强制再次上电看看
这里看不懂了,  去掉sb待机排插是紫色线吗

网友:
最后一句话是总结,从头排查。

网友D:
华硕电阻就爱出问题,不管是822还是别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SB待机排插   这个是什么东西???请教

我也想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SB待机排插   这个是什么东西???请教

就是电源的那个20PIN电源线

网友B:
就是电源的那个20PIN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103脚供电异常。。103是什么脚位。。能说吗

IO103脚供电异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源的那个20PIN电源线

意思是主板只接了电源上24针的4针,和CPU供电的四针,然后强制开机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主板只接了电源上24针的4针,和CPU供电的四针,然后强制开机的吗?

是的,强制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电阻就爱出问题,不管是822还是别的电阻

觉得华硕在偷工减料上面是最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高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强制上电

只插那4针强行上电也能显示吗?

网友:
捉妖记啊这是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一块这样的问题强行上电能点亮。

网友:
这案例应属疑难杂症了

网友G:
   最后一段还是有点理解不出。。
曾经也遇到过张G41  拔掉CPU 能触发。。 插上CPU12V 就不能触发。。

在CPU的供电上。  什么都拆了  还是12V短路。。。

  楼主有打值12V CPU插座 的阻值吗????

网友:
难道也是这个的原因??  问下楼主。。 有打12V的阻值吗??  我的是12V直接短了。。

网友H:
272和822算是通病了。

网友:
有人看懂没?

网友I:
看懂了啊,就是只接CPU供电的4PIN和主供电上面的4PIN,然后短接绿线强制开机正常,问题就在IO 103脚相连的电阻不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懂了啊,就是只接CPU供电的4PIN和主供电上面的4PIN,然后短接绿线强制开机正常,问题就在IO 103脚相连 ...

你随便拿个主板  只接CPU供电4PIN   和主供电的4PING  然后强制绿线短接开机  看能正常开机吗  按楼主的说法是居然哗哗亮机跑码了  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
楼主高人,值得学习

网友:
那2.7K是个上拉吧

网友:
好经验。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也要留意它了。心细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心好细,不愧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插那4针强行上电也能显示吗?

你怎么不试试呢,这篇帖子最大的意义只有两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一段还是有点理解不出。。
曾经也遇到过张G41  拔掉CPU 能触发。。 插上CPU12V 就不能触发。。
...

这个不是绝对,CPU12V按照多数经验会判断短路,我记得我遇见还有块主板也是CPU短路保护,但也不是CPU供电问题,好像记得是哪个HTVCC这个总线电压异常,造成内存电压过高,然后理所当然的CPU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随便拿个主板  只接CPU供电4PIN   和主供电的4PING  然后强制绿线短接开机  看能正常开机吗  按楼主的 ...

确实,兄弟看贴仔细,其实是IO供电不良,但还是有那么几个供电,所以点一下开关的时候其基本时序已经跑完,我分析可能因为拉低PSON需要的电流大那么一点点,所以供电跟不上了,这时候强行上电,自然接着前面时序亮机了

网友:
是的,上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272和822算是通病了。

这个不是排阻哦,

网友K:
H55的主板现在卖得贵啊,还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H55的主板现在卖得贵啊,还可以修

到目前为止,没修过报价超过150的主板呀,电脑维修,还没个修电磁炉的赚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确实,兄弟看贴仔细,其实是IO供电不良,但还是有那么几个供电,所以点一下开关的时候其基本时序已经跑完 ...

是我误解了,楼主应该说明原来只插了20PIN接口啊,不过插不插那4PIN,强制上电都应该能跑码才对啊

网友:
不是吧,现分这么值钱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随便拿个主板  只接CPU供电4PIN   和主供电的4PING  然后强制绿线短接开机  看能正常开机吗  按楼主的 ...

这位师兄看帖是很仔细,但是忽略了楼主说的是供电脚供电由于电阻阻值变化导致供电不良,但不是没供电,所以在没有拉低绿线之前是满足供电需求,所以强制短接开机就跳过供电不良这个故障,时序得以继续。。

网友M:
IO有没有复位与开不开机没有关系,你这个板的主要原因还是IO供电没有了,然后罢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帖子没怎么写详细,一大堆信号说了别人也看不懂,所以从最基本的理解方式去写帖子,方便小小白看懂就行, ...

突然想起去掉SB待机排插,(这段话有兄弟表示看不懂,就是电源的那个20PIN电源线)就直接接CPU供电,排插24PIN插上4PIN,强制再次上电看看,结果CPU哗哗的跑马亮机了。
   说实话这里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只插上CPU电源四针,然后24针ATX接口只插后面四针前面连一起的2针不插然后短接绿线开机??

网友:
p8h55-m pro 的主板 故障不一样 不上cpu不掉 上 cpu就掉 提供下思路

网友:
IO供电导致开机掉电保护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位师兄看帖是很仔细,但是忽略了楼主说的是供电脚供电由于电阻阻值变化导致供电不良,但不是没供电,所 ...

整个维修过程其实是这样:上电掉电  再次开机不触发  拔掉CPU 4PIN  可以再次触发  所以楼主先去查CPU供电是否短路  后面确定没短路  偶然间 插上主板24PIN+CPU 4PIN(或只插主板20PIN+CPU 4PIN 是一样的)  强制绿线短接开机并顺利跑马亮机  楼主才把思路想到IO  测IO时发现103脚不正常 换掉OK
因为楼主的描述导致很多人看得迷糊
问题1:只插主板4PIN+CPU 4PIN 然后短接绿线 然后哗哗亮机跑码了 这里实际是主板24+CPU 4PIN 都插了的
问题2:该IO的待机供电是46和85脚 都是3.3VSB  103脚是5VSB的检测脚 不是供电脚  通过这两个电阻来分压到2.5V   IO待机时检测到5VSB异常  芯片关闭 同时RSMRST输出低电平 主板不能触发
有很多刚学的朋友 看不懂  本人 画蛇添足 解释了番   望楼主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M:
突然想起去掉SB待机排插,(这段话有兄弟表示看不懂,就是电源的那个20PIN电源线)就直接接CPU供电,排插2 ...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初衷是强制上电测下到底哪里短路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整个维修过程其实是这样:上电掉电  再次开机不触发  拔掉CPU 4PIN  可以再次触发  所以楼主先去查CP ...

师兄分析的很到位,我看明白了,之前也许是随着楼主思路有些偏,没有具体去查这个EC脚位定义,受教了。

网友:
哦 这样是个经验,专钻牛角尖是没有出路德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是我误解了,楼主应该说明原来只插了20PIN接口啊,不过插不插那4PIN,强制上电都应该能跑码才对啊

你理解错了,恰恰是反的,只插CPU供电和24PING的4PIN接口

网友:
这种主板太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整个维修过程其实是这样:上电掉电  再次开机不触发  拔掉CPU 4PIN  可以再次触发  所以楼主先去查CP ...

错了,是你们只按照规矩出牌,所以理解不了,其实很清楚,只插CPU供电和24PIN的4PIN供电,强制上电居然跑码,所以用到(居然)二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师兄分析的很到位,我看明白了,之前也许是随着楼主思路有些偏,没有具体去查这个EC脚位定义,受教了。

他的理解对了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初衷是强制上电测下到底哪里短路的

只插CPU四针与ATX电源接口的四针你这主板能跑码?不可能的事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整个维修过程其实是这样:上电掉电  再次开机不触发  拔掉CPU 4PIN  可以再次触发  所以楼主先去查CP ...

你觉得只插ATX四针与CPU四针强强制开机主板能跑吗?不可能的事,电压我说不说了,IO得不到ATX的PG根本不可能去发PG给桥,这是最基本的时序,再说了桥的待机模块电压没有也不会去发SLP信号开启后面的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恰恰是反的,只插CPU供电和24PING的4PIN接口

不插20PIN接口,连PWOK信号都没有,这样也能跑码?真是见鬼了,这主板怎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插20PIN接口,连PWOK信号都没有,这样也能跑码?真是见鬼了,这主板怎么设计的?

所以说这才是我发这个帖子的原动力,每天修板无数,只有此板觉得挺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M:
IO有没有复位与开不开机没有关系,你这个板的主要原因还是IO供电没有了,然后罢工了

是啊,就是只插CPU供电和24PIN的小4PIN也能开机跑马,确属意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M:
你觉得只插ATX四针与CPU四针强强制开机主板能跑吗?不可能的事,电压我说不说了,IO得不到ATX的PG根本不 ...

版主忽略了这段话了,再回过去,插上24PIN,故障一样,再次不拔24PIN强制上电,有时钟,不复位,但不掉电了。再试一下,放电,电源的电也放光,点开关,故障依旧,在上电瞬间强插绿线,居然跑马了,原来(鬼)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忽略了这段话了,再回过去,插上24PIN,故障一样,再次不拔24PIN强制上电,有时钟,不复位, ...

整个板上只插8条线CPU电源四条,ATX四条,能跑码我还真不敢相信

网友:
楼主修机功力深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