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怎么进入Recovery模式?

楼主(2016-01-22):
智能手机怎么进入Recovery模式?

  Recovery模式是手机系统的一个工程模式,作用是恢复和清除。用户进入这个模式之后,可以对当前系统的一些数据进行清除、恢复出厂设置、备份还原系统等操作。进入Recovery模式是刷机必不可少的步骤,在这里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不太清楚。今天总结了当下热门品牌是如何进入Recovery模式的。首先进入Recovery模式前,请先确认你的手机已经备份了短信和通讯录。

三星  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音量上】、【HOME键】、【电源键】,等待屏幕亮起后即可放开,进入Recovery模式。如图:

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图1)

HTC

  ①HTC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分为两部。首先将手机,然后同时按住【音量下】、【电源键】,等待软件进入fastboot模式。

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图2)

  ②进入fastboot模式后再使用音量键选择Recovery选项,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

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图3)

索尼

  手机关机,正常开机在出现索尼LOGO时不停的按【音量上键】,紫灯亮起后自动进入。

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图4)

  索尼手机自Lt26i以后统一采用该方法进入。注:索尼手机没有官方Recovery,所以要进入Recovery之前必须是你手机已经刷入了第三方的Recovery。

安卓系统其他品牌手机通用进入Recovery模式方法

  ①刷机精灵进入法

  首先下载安装刷机精灵,然后手机打开USB调试,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连接成功后选择找到【实用工具】,然后选择【进入recovery】手机重启自动进入recovery模式。

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图5)

  ②adb命令法

  我们可以使用adb命令来让手机重启到recovery模式下。首先我们需要下载adb工具,然后在命令窗口下输入【adb reboot recovery】手机自动重启到recovery模式下。

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图6)

  以上综合了市面上主流的品牌和机型进入recovery模式的方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recovery模式怎么进入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0139-1.html
recovery怎么进入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31745-1.html

网友(2017-01-11):
超版总结的很好很全,进入RECOVERY,就犹如台机主板进入BIOS,不过我感觉,手机RECOVERY比BIOS更加的智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