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为了信号需要大功率吗?

楼主(2016-01-22):
    为了穿墙并获得更强的信号,很多人选择功率较大的路由器,以为这样可以做到无死角覆盖。
  其实,家用级别路由器为了安全起见,都对发射功率做出了限制。若使用功率更高的产品,那么离产品很近的时候,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就不可忽略了。
  那么,覆盖范围和健康问题就不能兼得吗?有个好办法——使用中继器。它类似于接力棒,将信号一级一级传送下去。这样即使源头的信号不强,也能用接力的方式把信号放大再送到更远的地方。
  中继有无线与有线电力中继之分。有线电力中继是利用家中的电线把信号送到别处,很明显各房间在电线上是完全相通的。它的原理是把无线信号转成电信号在电线里传播,如果线路中使用了滤波的插排就会将信号过滤掉。
  有线电力中继必须成对使用。除非需要远距离传输信号,比如你住在复式楼房,需要楼上楼下互通信号这种情况,有线方式并不经济。
  而无线中继就没有被过滤这种顾虑。只要把安置在无线路由器覆盖的边缘,它就能收到信号,放大后再发射到更远的地方。
       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由塔为路由器论坛编辑整理http://bbs.tawei.com

网友:
带中继功能的无线路由器  真的不错   可以接收无线的信号转有线

网友:
房价那么贵,一般的家庭要是碰上这问题,我建议还是换路由器,因为普通家用的路由器穿2,3堵墙信号虽然有衰减,但是还没到影像上网的程度,要影像了,一定是路由器有故障

网友:
一般家用路由器足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