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USB不能用

楼主(2016-01-22):
G470板号LA-6751PREV:2.0  加上ESATA口一共4个口都不能用其中3个测得U口对地组织正常右侧的那个口其中一个数据对地在10以下感觉不对又查不出来总不能直接换桥,如果是这里的问题那其他几个口没事怎么也不能用呀

网友:
阻值正常的 电压也有吗

网友:
U口电压正常,就是桥了

网友:
先刷BIOS USB供电正常不?

网友:
如果数据线对地10,那就是桥了

网友:
一般右侧的U口易坏,查数据线有无通过其他转换器件,或者本身U口造成。都正常也只有桥了。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数据阻值不行,直接换桥了

网友:
直接干桥吧

网友:
换桥吧,对地阻值不对~~~

网友:
数据线一般都是直通桥的  对地10  肯定不正常   除换桥  无它法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2016-11-04):
那一个口不正常  足够说明 桥 的 USB 模块问题了

网友:
usb全都不能用的话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数据正常那一般就是桥了

网友:
电压正常,数据线不正常只有桥了,先加焊

网友:
像桥进军吧 骚年   4个U口  只有一个U的数据阻值不正常 肯定就是有问题

网友:
查供电,如果有干桥吧

网友:
对地短路 估计是桥坏了

网友:
一个桥不是只有一组USB数据线的,有好几组,既然量到阻值不正常了,就只能换桥了,如果不换也可以解决,我很期待你用的是什么办法。

网友:
南桥的USB模块已经有问题了,不是阻值正常就能用的哦。。。嘿嘿,今天我修好3片G470的主板,都是原来攒下的

网友:
楼主如果不确定是不是南桥问题那就只能用烧鸡大法了

网友:
我的和你的现象差不多,打算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数据口值太小了

网友:
你查下那个USB旁有个管,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真的得换桥了,因为桥管理的USB

网友:
这种是不是可以换个桥看下哟

网友:
一个口的数据 对地很低 说明USB模块坏了 其他几个肯定不能用啊

网友:
应该就是桥坏了,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