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进水联想G480

楼主(2016-01-22):
昨天收到客户拿来一个进水的联想G480,当时没来得及修,就扔哪了,今天拆机后发现CPU供电的背面都长毛了,清理后随手量了下附近电容两端:短路。又量了多处预留的节点,发现PJ501与PJ705都对地短,这两个都与B+相连,确定是B+短路,先拆掉进水附近的B+与CPU B+之间的电感LP901,其他地方都不短了,确定还是进水附近有元件短路,然后仔细找了找,发现有个电容轻微缺了点口,立马拆了它,一量不短了,换上个电容再开机,LENOVO了。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就是电容鼓了嘛

网友A:
公共点B+短路一般比较好修

网友:
进水的也能秒

网友:
进水的一般要不很好修,要不就很难修,现在板子也不贵,不好修的就换了

网友:
楼主火眼金睛,一眼看到了电容好运气。以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秒杀很爽

网友B:
进水的机器要好好的烧烧机 不然过几天出现别的问题就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要好好的烧烧机 不然过几天出现别的问题就棘手了

嗯,进水周围元件都清理加焊了一遍,正在烤机中

网友:
进水主要靠细心。。

网友:
楼主的眼神好犀利,一瞄就瞄到电容坏了

网友:
还是运气比较好吧,能观察到的损坏毕竟是少数。B+连接了无数个小电容,如果烧机法不灵,也难办。

网友:
这在修之前观查主板 是不能少的

网友:
真是被你秒杀了,有技术

网友:
短路的确实好修好。。呵呵。。最怕电压全不走代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B+短路一般比较好修

正在修一块公共点短路的,拆了好几个件了,还没找到短在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在修一块公共点短路的,拆了好几个件了,还没找到短在那了

看看公共点有无节点可断的,缩小范围,烧鸡也是快捷的方法

网友:
公共点短路  送钱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公共点有无节点可断的,缩小范围,烧鸡也是快捷的方法

我那块主板我看了一下,很多供电单元前面都有一个电感,可以把电感取下缩小范围。有的主板有节点可以焊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块主板我看了一下,很多供电单元前面都有一个电感,可以把电感取下缩小范围。有的主板有节点可以焊开 ...

嗯 通常有节点或有电感的,都先断开一些,就算要烧机也保险一点,免扩大故障。

网友:
有图有真相哦                 图咧

网友:
高手就是快,这效率肯定来钱快呀!

网友:
最好配个图

网友:
B+问题,楼主嫌发了……问题夸张,好报价又好修!

网友:
什么叫捡到的,捡到也是建立在经验上的,客户怎么不自己捡

网友:
通用驱动通用驱动

网友:
666技术过硬   其实也挺好修了

网友:
不过也算是积累经验了

网友:
一般进水机比烧坏的要好修些!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都是秒杀啊,都是牛人啊

网友:
进水的一般要么很好修要么就很难修

网友:
又见秒杀帝,坛里最近秒哥多了好多。

网友:
顶,一般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实在不好找也可以烧鸡,2A就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