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装机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楼主(2016-01-22):
DIY装机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句经典语录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说过。而对于DIY装机来说这句话很是贴切。尤其是入门级的消费者,自己装机可以体会到不一样的乐趣,同时在装机的过程中也可以了解到产品的特色。对于装机达人来说他们也是从不会到会,同时还能总结装机中经验。下面为大家分享下在DIY装机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细节让入门级消费者少走弯路。

DIY装机(图1)

  在硬件的人性化设计上,CPU及主板上的三角标注了正确的安装方向;DDR2,DDR3及DDR4的接口不通用,反方向也无法插入;机箱USB及前置音频接口也采用了防反接设计,主板和机箱之间的跳线有明确标示防止接错,攒机时只要不“大力出奇迹”,一般就不会损坏硬件。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新手不熟悉攒机,在DIY装机时还是有一些小的细节需要注意,如果一些硬件的安装不够合理,那么可能就会影响主机性能,严重时甚至可能损伤硬件,对于玩家来说需要避免因小失大。

DIY装机(图2)

  不常攒机的朋友在DIY装机时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呢?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些容易忽视的细节,看看你的主机有没有需要优化的地方。CPU散热器及散热器风扇的朝向是很多新手头疼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塔式散热器。

DIY装机(图3)

  一般而言,我们说的风扇正面指的是风扇没有固定架的一面,这面也是风扇的进风面。与之相对就是风扇的出风面了。散热器上的风扇出风面需要对着鳍片,为散热器提供充足的空气流动,双风扇的散热器要确保风扇的风向一致,避免风扇做无用功。

DIY装机(图4)

  机箱内部空间看似宽敞,实际上还是需要用户细心观察。绝大多数机箱在背部有专门的散热孔,这里就是机箱内部热量的主要出口,因此风扇最好是正对着机箱背部,这样可以让热空气更快地流出机箱内部,避免对其他硬件的散热造成干扰。

DIY装机(图5)

  如果机箱顶部有大面积的散热孔,顶部又不会被覆盖,也可以将风扇对着机箱顶部进行散热。使用水冷散热器的机箱在安装冷排时也是一样的道理,风扇要安装在冷排的内部为其送风,这样可以有效地将冷排的热量带走。

  新购买的机箱都附有充裕的螺丝及配件,不过还是有玩家为了图方便而在安装主板时只拧上部分螺丝,比较常见的是只拧对角线的螺丝。

DIY装机(图6)

  如果是二手机箱,那么还有全套螺丝的概率就很小了,有些机箱可能连铜柱都不全,用户也很少会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因此主板和机箱的连接就不够“紧密”了。
DIY装机(图7)

  在安装主板时尽量将所有孔位的螺丝都拧上,有条件的朋友还可以在主板上加螺丝垫圈,这样主板安装后更加稳固,螺丝也不会对主板造成磨损。

DIY装机(图8)

  我们使用的散热器尤其是大的塔式散热器是固定在主板上的,这一块额外的重量会给主板带来很大的压力,这就需要主板有稳定的支撑,也就是要稳固地拧在主板上。如果没有拧全螺丝,长时间使用就会压弯主板。

  还有一个是内存条的安装,很多朋友不再满足于4G或是2G内存,而主板上的内存插槽也为用户组件大内存平台提供了基础,不少朋友装上了双4G甚至双8G的内存,想要打造更宽松的运行环境。

DIY装机(图9)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双通道内存的问题,多数ATX主板上会有分为两种不同颜色的4根内存插槽,通常分为两种颜色,相邻不同颜色的两根插槽组成一个内存通道,组建双通道内存需要将两条内存插在相同颜色的内存条上即可组建双通道内存。

DIY装机(图10)

  需要注意的是,内存通道速度取决于系统中安装的速度,最慢的内存模块速度,因此在安装多根内存时尽量选择性能参数一致的内存,以发挥更大的使用性能。

DIY装机(图11)

  需要大内存的朋友还要了解,目前32位操作系统只支持3.25G以下的内存,安装更大的内存会只有3.25G可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建议还是安装64位系统为宜。

  在连接硬盘时同样要注意,很多新的主板设计的全部是SATA 3的接口,不过还有部分主板既有SATA 3也有SATA 2,连接硬盘时要优先选择SATA 3接口。

DIY装机(图12)

  固态硬盘开始较大范围的使用,我们也更加在乎硬盘的实际读写速度,如果将固态硬盘连接在主板的SATA 2接口则会按照SATA 2的速度传输数据,严重影响硬盘的性能发挥,也会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

DIY装机(图13)

  如果有多块硬盘同时使用,就要注意主板上SATA接口的编号了。系统盘尽量接在编号为1的接口上,这样可以优先使用,尤其是多块硬盘里都有系统的时候更要注意,要按照SATA接口的编号顺序连接。

DIY装机(图14)

  DIY装机时容易忽视的细节我们介绍到这里,自己攒机注意理性,不要一味追求高配置或是贪图便宜,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打造最合适的主机,在使用时也更加舒心放心。

网友:
这个简单的很吧

网友:
很详细,很适合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