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0 无法开机。

楼主(2016-01-22):
IBM 这机器,有时开的出,不时开不出,BIOS已经重刷过。。 有时插上电源,开不出时电流0。26A, 其它电压正常,VCCCPUCORE电压出不来。这直图L1有个互感器,,有时插电源就能正常开机。电流一路直上,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大神路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查U19的工作条件 看是他本身 还是前极控制或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U19的工作条件 看是他本身 还是前极控制或供电

CPU供电 电路问题 先给U2洗个热水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