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鸿基HTM265 G41开机诊断卡跑 9b 98 bios也刷了 可还是不行 电压正常

楼主(2016-01-22):
求助!!!鸿基HTM265  G41

网友A: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98 9b不是显卡吗

网友B:
挡显卡加个显卡就OK了 应该

网友:
是不是开机跑俩马啊,要是跑俩马的话,感觉是内存的概率大些

网友:
这个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以下估计可以好,,修到过维修一款G41-S26跑这个马  加焊北桥OK

网友:
把内存拔掉  看档什么码  如果过了内存   集显就加焊北桥  独显  换显卡

网友:
如果是跑过内存了档这个代码一般是和北桥有关,你最好插个小喇叭先听下报警声,别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最近修到的G41,修复后挡代码F0  F5。换个CPU就过去了,不知道你那个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挡显卡加个显卡就OK了 应该

我后来一加显卡  开机正常   然后拿了显卡  开机正常  我也是笑了   然后测试机器  到现在都没有在出现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现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北桥问题

网友:
汗南桥。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