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下,pe,bios都可能花屏死机

楼主(2016-01-22):
映泰h61mhmv 6.0主板,i5-2310。开始的时候是电脑忽然很卡,无法关系,强行关机后,开箱,显卡温度很高,散热后,电脑无法开机,第二天可以开机,但是不论是系统还是pe,或者是bios下,都可能花屏死机或者卡屏死机,除了cpu和主板其他都换过,后面刷了下bios,好了一天,然后又现故障。换bios刷下,又可以好一天。买了故障诊断卡。全是乱码。有大神高知是主板还是cpu问题吗?

网友A:
时钟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不是做维修的吧   送修吧

网友:
看不懂诊断卡的代码就在内存上面插个小喇叭通过拔插内存来判断故障出现有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的可能性比较大

两种bios,每天刷一种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不是做维修的吧   送修吧

我也想去送修,这里都不修啊,好不容易碰到修的说换个南桥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