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水冷散热器安装图文教程

楼主(2016-01-22):
cpu水冷散热器安装图文教程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在笔记本电脑性能配置提升的同时,CPU散热成为了许多笔记本制造商面临的一大难题。为了寻求笔记本机身自带散热风扇以外的解决办法,笔记本水冷散热器成为了人们一个好的选择。

  随着一体水冷散热器的普及,水冷散热器最大亮点在于,相比传统的风冷散热器,具备更强的散热能力,有效解决了夏季电脑散热不良的问题。水冷已经不再是高端电脑的专属了,很多注重电脑散热能力,尤其是在炎热夏季的主流装机用户热衷选用水冷散热器。如今流行的一体化CPU水冷散热器采用水冷头、水冷管、水冷排、水冷液、水泵一体式的设计方案,方便安装与使用。下面将详细为大家介绍下cpu水冷散热器的安装使用教程。

cpu水冷散热器(图1)

  如今的水冷散热器往往具备很强的兼容性,通常都可以兼容Intel和AMD平台的主流电脑,适用于Intel与AMD平台插槽接口大致包括:

  Intel平台主要包括:LGA2011, LGA1366, LGA1156, LGA1155,LGA1150;

  AMD平台主要包括:FM2, FM1, AM3+, AM3, AM2+, AM2。

cpu水冷散热器(图2)

  在安装水冷CPU散热器的时候,需要根据自己的电脑平台与CPU插槽类型去安装。Intel平台与AMD平台安装水冷CPU散热器的安装有两大细节区别。

1、安装在主板背面的扣具不同

  如下图所示的主板扣具,需要安装到主板背面,主要帮助安装在主板正面的CPU水冷散热器进行固定。左侧为Intel平台扣具,右侧围AMD平台扣具,在购买水冷散热器的时候,这两套扣具是同时附赠的,商家主要是为了兼容两大平台。

cpu水冷散热器(图3)

2、安装在CPU上的水冷散热器固定螺丝孔不同

  Intel和AMD平台除了安装在背面的扣具不同外,安装扣具的固定螺丝孔也不同,根据不同的平台,我们需要将螺丝安装到对应的螺丝固定孔当中,如下图所示:

cpu水冷散热器(图4)

  如上图,根据Intel和AMD处理器的插槽类型不同,我们再安装水冷散热器的固定螺丝的时候,只需要对号入座即可,这些都基本属于傻瓜式设计,安装上并不容易出错。除了以上两点不同外,Intel平台和AMD平台的水冷散热武器其他方面安装则基本相同,以下是具体的安装教程。

一、先将水冷散热器的扣具安装在主板背面,并根据CPU插槽类型(775775、1150、1156)在对应的螺丝孔上,安装好专用的固定螺丝,安装好后,主板就可以安装到机箱内部了,如下图所示:

cpu水冷散热器(图5)

二、接下来就是将CPU水冷散热器安装在主板正面CPU上了。

  1、安装在主板这面的水冷头与传统的风冷散热器安装也差不多,需要先在CPU上涂抹硅胶,如下图所示:

cpu水冷散热器(图6)

  2、然后将水冷散热器安装到CPU上,这里注意需要将固定卡扣螺丝,也安装上,如下图所示:

cpu水冷散热器(图7)

  3、安装好后,将固定螺丝与之前安装在主板背面的扣具固定即可,如下图所示:

cpu水冷散热器(图8)

  4、安装完成后的最终效果,如下图所示:

cpu水冷散热器(图9)

  5、最后别忘了把散热器,安装在机箱侧面的散热器模块上,至此,水冷散热器安装就完成了。

cpu水冷散热器(图10)

  我们就成功的完成CPU水冷散热器的安装了。水冷散热器安装成功后,用户还可以进入Bios中设置CPU风扇的转速等,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调节,灵活调节,以达到更好的静音和节能效果,默认一般不调节也可以。

  CPU水冷散热器安装图文教程到此就基本结束了,通过本文,大家可以了学到AMD和Intel双平台电脑的水冷散热器的安装。随着水冷散热器价格越来越亲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游戏装机朋友会选择水冷平台,希望本文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好像我还没有装过。看了你的图片我心里也有个底。下次碰到了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以后有机会了,也要装一个

网友:
主要是显卡,显卡发热最大

网友:
现在的CPU制程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低,这种东西迟早荒废,水冷的显卡可能还有点意义

网友A(2016-08-11):
我感觉也是这样的毕竟显卡的温度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也是这样的毕竟显卡的温度高嘛

嗯 现在的游戏主机都用水冷散热器,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