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envy 15拆机图解

楼主(2016-01-22):
惠普envy 15拆机图解

  惠普ENVY系列是惠普面向主流消费市场推出的具有超强性价比的系列产品,惠普envy 15采用了标压版的酷睿i7 4750HQ四核八线程处理器,搭载了500GB硬盘,单条4GB DDR3-1600MHz内存,同时还采用了英特尔Iris Pro 5200核芯显卡,惠普envy 15作为游戏本,它的做工如何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惠普envy 15游戏本的拆机图解,来看看它的做工及工艺是否真的值得我们信赖。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一

  惠普新envy 15采用了全新的设计ID以体现新这个概念,整个机身采用Unibody一体成型设计且是银白色系的铝合金材质,呈现出极为强烈的金属质感,第一眼的整体外观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造型方面惠普envy 15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机身上的曲线线条起到了更好的修饰作用,尤其是转轴部分的半包设计也是别出心裁。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二

  惠普envy 15拆机步骤:

  拆机之前,我们先洗手去静电,然后拆卸下惠普envy 15的电池。惠普envy 15采用传统的条状外置锂离子电池,位于机身后侧,通过拉开卡扣即可取下,从电池信息上了解到该机的单体作战续航能力并不会太强。能够在这一步骤上取下的还有光驱,光驱的保留可以理解为正版游戏光碟安装需求。

  1、卸除电池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三

  2、取下机身底壳上的固定螺丝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四

  3、首先将光驱部分卸掉。取出光驱的时候要小心,切记不可在卡住的时候强行取出。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五

  4、有几个隐藏的地方大家需要注意,就是脚垫部分,将其拆下之后,会发现还有螺丝。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六

  5、拆掉螺丝就能看到转轴部分了。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七

  6、屏幕部分还有隐藏的螺丝,不过这个部分的螺丝不同于机身,形状是六棱形。所以最好用的工具刀是多功能型的。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八

  7、惠普envy 15的整个键盘面采用一块完整的铝合金板制成,键盘也属于内嵌式,并不需要单独拆卸。拆除这一部分时需要借助拆机撬棒来完成,细小的缝隙以及面板与机身连接的卡扣是需要主要的地方,用力不当容易造成断裂、变形等问题。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九

  8、当把所有螺丝刀搞定之后,键盘部分就可以很轻易的拆解下来。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十

  9、打开掌托后,发现键盘与主板之间链接线,搬开之后很轻松的就可以取下来。键盘面板采用一整块铝板切割及冲压而成。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十一

  10、键盘属于内嵌式不可单出拆除,机身C面及键盘背面一览。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十二

  11、取下键盘与掌托部分机器主板硬盘与散热风扇一览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十三

网友:

  惠普envy 15拆机步骤:

  12、涡轮散热风扇特写,可以看到风扇支持键盘位置进风。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十四

  HDD硬盘部分特写,设计在右掌托对应位置。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十五

  为了整个机身的坚固,机身外壳配备了加强筋设计。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十六

  低音单元设计在光驱与主板之间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十七

  耳机与一个USB接口设计在单独的模块里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十八

  硬盘并无固定螺丝,则是通过缓冲圈与机身内部的卡扣来固定的

惠普envy 15拆机 图十九

  无线网卡模块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二十

  拆卸下来的主板正面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二十一

  拆卸下来的主板背面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二十二

  双内存插槽及BIOS电池部分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二十三

  双涡轮散热风扇特写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二十四

  机身低音单元部分

惠普envy 15拆机 图二十五

  总结:

  惠普envy 15是比较好拆的一款产品,固定螺丝稍微多一些,主要的拆机难点是键盘面板的卸除工作,通过拆机,我们可以找到envy 15内部的一些扩展及升级的接口或卡槽,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自行升级惠普envy 15的内存与硬盘确实较为麻烦,需要拆卸下主板才能看到内存槽与SATA M.2接口。

网友:
这个机型我还没拆到过,看到楼主的拆解过程很详细。

网友:
我前几天拆了个hp 2和一电脑

网友:
有机会用到,看这款机器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刚刚客户刚拿走 说不冲电。。。。电池坏了

网友(2016-03-04):
这个机器还没有修过,教程很好。

网友(2016-04-27):
最近拆了好几个这种本子了!

网友:
这种本子我也没见过,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17-03-05):
这款很强大吧